[PIC®/AVR®/dsPIC®产品] MCC配置的SPI怎么没法用啊

楼主(2024-07-21):
谁用MCC配置过SPI啊?分享一下经验,初始化函数看不懂啊。
bool SPI1_Open(uint8_t spiConfigIndex)
{
        bool returnValue = false;
        if(false == SPI1CON0bits.EN)
        {
        SPI1CON0 = spi1_configuration[spiConfigIndex].con0;
        SPI1CON1 = spi1_configuration[spiConfigIndex].con1;
        SPI1CON2 = spi1_configuration[spiConfigIndex].con2 & ~(_SPI1CON2_SPI1RXR_MASK) & ~(_SPI1CON2_SPI1TXR_MASK);
        SPI1BAUD = spi1_configuration[spiConfigIndex].baud;
        SPI1CLK = spi1_configuration[spiConfigIndex].clksel;
                TRISBbits.TRISB4 = 0;
        SPI1CON0bits.EN = 1U;

                returnValue = true;
        }
        else
        {
                returnValue = false;
        }
        return returnValue;
}
这谁懂啊
配置好后这么操作
    SPI1_Initialize();
    while(SPI1_Open(SPI1_DEFAULT)==false);

发现没反应啊,卡这走不下去。

网友A:
搜了一下,全网没有一个用MCC配置SPI驱动TFT彩屏的。

网友A:
不知道为何厂家没提供相关的例子。也没库函数,现在很多国内的51单片机都是库函数的。

网友A:
PIC没落了。。。

网友B:
因为“if(false == SPI1CON0bits.EN)”这句话,当外设使能的时候,SPI1_Open会一直返回false。所以while(SPI1_Open(SPI1_DEFAULT)==false);会一直卡着

网友C:
我也没正式配过这个功能,一般都是用其点个灯之类的

网友D:
其实你可以按照ST的cubemx的思路来配置MCC的SPI的

网友E:
一般来说直接用例程就好啊,都是有例程SPI的,没必要自己配置了

网友F:
都是配置IO,时钟和功能模式就可以吧

网友G:
这个MCC配置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H:
你仿真看看呢?是不是漏哪里了

网友I:
一般来说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是否有正常的波形

网友J: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啊?

网友K:
可能是你的时钟配置有问题,就容易这样

网友L:
一般是资源冲突可能也会导致初始化失败的

网友M:
论坛现在好像有了

网友N:
例程里没有相应配置吗

网友O(2025-06-25):
MCC 配置的 SPI 无法使用,可能有以下原因:
硬件连接错误:检查 SCK、MISO、MOSI、SS 引脚是否正确连接,是否有短路或断路。
时钟极性(CPOL)和相位(CPHA)不匹配:确认主从设备的 CPOL 和 CPHA 设置一致。
波特率设置过高:尝试降低波特率,确保在设备支持范围内。
中断配置问题:若使用中断方式,检查中断使能和优先级设置。
引脚复用冲突:确保 SPI 引脚未被其他外设复用。
MCC 生成代码问题:检查生成的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可对比官方例程。

网友P(2025-09-19):
MCC 配置的 SPI 无法使用,可能是引脚映射错误(未正确分配 SCK/MOSI/MISO 引脚)、时钟频率不匹配(超出从设备支持范围)、模式设置不符(CPOL/CPHA 与从设备不一致),或中断 / 使能位未正确配置。需检查 MCC 生成代码中的 SPI 初始化参数,核对硬件接线及从设备规格,确保片选信号逻辑正确

网友Q(2025-11-24):
你用 MCC 配置的 SPI 无法使用,可能是这些常见原因:
首先检查引脚配置,确保 SDI/SDO/SCK/CS 的引脚映射正确且已使能数字功能;其次核对时钟极性 (CPOL)和相位 (CPHA)是否与从设备匹配;还要确认 SPI主从模式设置正确,以及波特率分频是否在设备支持范围内。另外,需检查代码中是否正确初始化 SPI 并使能模块,CS 片选信号的手动控制逻辑是否到位。
总结
核心问题常出在引脚映射、时序模式(CPOL/CPHA)和主从配置不匹配。
波特率超限或模块未正确使能也会导致 SPI 失效。
CS 片选信号的逻辑控制需与硬件交互时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