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 自制呼吸小灯

楼主:
基本原理是通过改变PWM占空比来实现小灯从暗到亮变化,即呼吸效果。

在上一篇测评的基础上,增加一个TCPWM配置,配置CLOCK SIGNAL为16bit Divider 0 clik,配置PWM Mode为PWM模式,输出PWM到P5[2],即小灯LED4位置。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cyhal.h"
#include "cybsp.h"
#include "cy_retarget_io.h"

/*******************************************************************************
* Macros
*******************************************************************************/
/* LED blink timer clock value in Hz  */
#define LED_BLINK_TIMER_CLOCK_HZ          (10000)

/* LED blink timer period value */
#define LED_BLINK_TIMER_PERIOD            (9)

/*******************************************************************************
* Global Variables
*******************************************************************************/
bool timer_interrupt_flag = false;
bool led_blink_active_flag = true;

/* Variable for storing character read from terminal */
uint8_t uart_read_value;

/* Timer object used for blinking the LED */
cyhal_timer_t led_blink_timer;

/* variables related to pwm*/
uint16_t timer_count = 2000;
cyhal_pwm_t pwm_led2_control;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timer_init(void);
static void isr_timer(void *callback_arg, cyhal_timer_event_t event);

/*******************************************************************************
* Function Name: main
********************************************************************************
* Summary:
* This is the main function. It sets up a timer to trigger a periodic interrupt.
* The main while loop checks for the status of a flag set by the interrupt and
* toggles an LED at 1Hz to create an LED blinky. Will be achieving the 1Hz Blink
* rate based on the The LED_BLINK_TIMER_CLOCK_HZ and LED_BLINK_TIMER_PERIOD
* Macros,i.e. (LED_BLINK_TIMER_PERIOD + 1) / LED_BLINK_TIMER_CLOCK_HZ = X ,Here,
* X denotes the desired blink rate. The while loop also checks whether the
* 'Enter' key was pressed and stops/restarts LED blinking.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
*  int
*
*******************************************************************************/
int main(void)
{
    cy_rslt_t result;

#if defined (CY_DEVICE_SECURE)
    cyhal_wdt_t wdt_obj;

    /* Clear watchdog timer so that it doesn't trigger a reset */
    result = cyhal_wdt_init(&wdt_obj, cyhal_wdt_get_max_timeout_ms());
    CY_ASSERT(CY_RSLT_SUCCESS == result);
    cyhal_wdt_free(&wdt_obj);
#endif /* #if defined (CY_DEVICE_SECURE)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and board peripherals */
    result = cybsp_init();

    /* Board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__enable_irq();

    /* Initialize retarget-io to use the debug UART port */
    result = cy_retarget_io_init_fc(CYBSP_DEBUG_UART_TX, CYBSP_DEBUG_UART_RX,
            CYBSP_DEBUG_UART_CTS,CYBSP_DEBUG_UART_RTS,CY_RETARGET_IO_BAUDRATE);

    /* retarget-io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Initialize the User LED */
    init_cycfg_pins();
    result = cyhal_gpio_init(CYBSP_USER_LED, CYHAL_GPIO_DIR_OUTPUT,
                             CYHAL_GPIO_DRIVE_STRONG, CYBSP_LED_STATE_OFF);

    /* GPIO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x1b[2J\x1b[;H - ANSI ESC sequence for clear screen */
    printf("\x1b[2J\x1b[;H");

    printf("****************** "
           "HAL: Hello World! Example "
           "****************** \r\n\n");

    printf("Hello World!!!\r\n\n");
    printf("For more projects, "
           "visit our code examples repositories:\r\n\n");

    printf("https://github.com/Infineon/"
           "Code-Examples-for-ModusToolbox-Software\r\n\n");

    /* Initialize timer to toggle the LED */
    timer_init();
    pwm_init();

    printf("LED Breathing.\r\n");

    while(1);

#if 0
    for (;;)
    {
        /* Check if 'Enter' key was pressed */
        if (cyhal_uart_getc(&cy_retarget_io_uart_obj, &uart_read_value, 1)
             == CY_RSLT_SUCCESS)
        {
            if (uart_read_value == '\r')
            {
                /* Pause LED blinking by stopping the timer */
                if (led_blink_active_flag)
                {
                    cyhal_timer_stop(&led_blink_timer);

                    printf("LED blinking paused \r\n");
                }
                else /* Resume LED blinking by starting the timer */
                {
                    cyhal_timer_start(&led_blink_timer);

                    printf("LED blinking resumed\r\n");
                }

                /* Move cursor to previous line */
                printf("\x1b[1F");

                led_blink_active_flag ^= 1;
            }
        }
        /* Check if timer elapsed (interrupt fired) and toggle the LED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
        {
            /* Clear the flag */
            timer_interrupt_flag = false;

            /* Invert the USER LED state */
            //cyhal_gpio_toggle(CYBSP_USER_LED);
        }
    }
#endif

}

/*******************************************************************************
* Function Name: isr_timer
********************************************************************************
* Summary:
* This is the interrupt handler function for the timer interrupt.
*
* Parameters:
*    callback_arg    Arguments passed to the interrupt callback
*    event            Timer/counter interrupt triggers
*
* Return:
*  void
*******************************************************************************/
static void isr_timer1(void *callback_arg, cyhal_timer_event_t event)
{
    (void) callback_arg;
    (void) event;

    /* Set the interrupt flag and process it from the main while(1) loop */
    timer_interrupt_flag = true;
}

static void isr_timer(void* callback_arg, cyhal_timer_event_t event)
{
    (void)callback_arg;
    (void)event;

    if(timer_count > 0)
        timer_count -= 1;
    if(timer_count == 0)
    {
        timer_count = 2000;
        //cyhal_gpio_toggle(CYBSP_USER_LED1);
    }
    if(timer_count < 1000)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2_control,timer_count/10.0,10000);
    }
    else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led2_control, (2000-timer_count)/10.0,10000);
    }
}

/*******************************************************************************
* Function Name: timer_init
********************************************************************************
* Summary:
* This function creates and configures a Timer object. The timer ticks
* continuously and produces a periodic interrupt on every terminal count
* event. The period is defined by the 'period' and 'compare_value' of the
* timer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led_blink_timer_cfg'. Without any changes,
* this application is designed to produce an interrupt every 1 second.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 :
*  void
*
*******************************************************************************/
void timer_init(void)
{
    cy_rslt_t result;

    const cyhal_timer_cfg_t led_blink_timer_cfg =
    {
        .compare_value = 0,                 /* Timer compare value, not used */
        .period = LED_BLINK_TIMER_PERIOD,   /* Defines the timer period */
        .direction = CYHAL_TIMER_DIR_UP,    /* Timer counts up */
        .is_compare = false,                /* Don't use compare mode */
        .is_continuous = true,              /* Run timer indefinitely */
        .value = 0                          /* Initial value of counter */
    };

    /* Initialize the timer object. Does not use input pin ('pin' is NC) and
     * does not use a pre-configured clock source ('clk' is NULL). */
    result = cyhal_timer_init(&led_blink_timer, NC, NULL);

    /* timer init failed. Stop program execution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Configure timer period and operation mode such as count direction,
       duration */
    cyhal_timer_configure(&led_blink_timer, &led_blink_timer_cfg);

    /* Set the frequency of timer's clock source */
    cyhal_timer_set_frequency(&led_blink_timer, LED_BLINK_TIMER_CLOCK_HZ);

    /* Assign the ISR to execute on timer interrupt */
    cyhal_timer_register_callback(&led_blink_timer, isr_timer, NULL);

    /* Set the event on which timer interrupt occurs and enable it */
    cyhal_timer_enable_event(&led_blink_timer, CYHAL_TIMER_IRQ_TERMINAL_COUNT,
                              7, true);

    /* Start the timer with the configured settings */
    cyhal_timer_start(&led_blink_timer);
}

void pwm_init(void)
{
     cyhal_pwm_init_cfg(&pwm_led2_control,&tcpwm_0_group_1_cnt_6_hal_config);
     cyhal_pwm_start(&pwm_led2_control);
}

/* [] END OF FILE */

网友A(2024-09-30):
在上一篇测评的基础上,增加一个TCPWM配置

网友B:
弄一个RGB灯比格一下就提升上去了

网友C:
改变PWM占空比来实现小灯从暗到亮变化的呼吸效果

网友D(2025-04-30):
通过改变PWM占空比,LED的亮度会逐渐变化,从而达到类似呼吸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