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请教rt-thread + cherryusb (device mode)组合设置

楼主(2024-07-21):
如题,base on mcu的rt thread project已经可以编译通过,在rtt studio中添加cherryusb后,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在RT-Thread Studio中添加CherryUSB后,你需要进行一些配置和设置,以确保CherryUSB能够正确地集成到你的RT-Thread项目中并正常工作

网友B:
在RT-Thread Studio中,打开你的项目。进入“RT-Thread Settings”窗口,通常可以通过点击左侧的“RT-Thread Settings”图标或者通过菜单栏的“项目” -> “属性” -> “RT-Thread Settings”来打开。在“软件包”选项卡中,搜索CherryUSB,并将其添加到你的项目中

网友C:
添加CherryUSB后,你需要对其进行一些基本的配置。在“RT-Thread Settings”窗口中,找到CherryUSB的配置项,通常会有一些默认的配置选项,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例如,你可能需要配置USB的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等

网友D:
如果你的项目使用了Kconfig配置系统,你可能需要在Kconfig文件中添加CherryUSB的相关配置选项。这通常涉及到在Kconfig文件中添加CherryUSB的菜单项和配置选项

网友E:
我这边建议啊,使用调试工具(如J-Link、ST-Link等)进行调试,确保CherryUSB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F:
其实可以查看CherryUSB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这些资源通常会提供详细的配置和使用说明

网友G:
建议参考RT-Thread社区和论坛,那里可能有其他开发者分享的经验和解决方案

网友H:
请注意,具体的配置步骤可能会根据你的项目需求和使用的硬件平台有所不同。务必参考CherryUSB和RT-Thread的官方文档

网友I:
这个应该cherryusb是一个固件库吗?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