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折腾了一天也没能弄好MCC点亮ST7735液晶屏

楼主(2024-07-21):
有人弄过吗,分享一些啊?

网友A:
你好,通讯成功了吗?发DISPON DISPOFF命令有效果吗?

网友A:
你是用的AVR 还是PIC,这里有一个AVR的例子,你可以看下 https://github.com/LongHairedHacker/avr-st773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AVR 还是PIC,这里有一个AVR的例子,你可以看下 https://github.com/LongHairedHacker/avr-st7735 ...

看了他发的其他帖子,是用的PIC18F16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他发的其他帖子,是用的PIC18F16单片机。

PIC的有网友发了这个基于PIC18F4620的https://bbs.21ic.com/icview-3390598-1-1.html

网友C:
初始化代码示例

void ST7735_Init() {
    // 复位
    RST_SetLow();
    __delay_ms(100);
    RST_SetHigh();
    __delay_ms(100);

    // 初始化命令序列
    ST7735_SendCommand(0x01); // 软件复位
    __delay_ms(150);
    ST7735_SendCommand(0x11); // 睡眠模式关闭
    __delay_ms(500);
    ST7735_SendCommand(0x29); // 显示开启
}

网友D:
检查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E:
SPI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F:
调试工具调试一下

网友G:
一般是找例程或者用买屏提供的例程最好了

网友H:
你是不是SPI都没配置对啊?

网友I:
可以先用官方的原来提供的例程,先调试SPI就可以,调试好之后再用其他

网友J:
现在你是哪里不会导致卡住了呢?

网友K:
我觉得楼主可以用MCC先学会配置SPI试试

网友L: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SPI的波形啊,看看

网友M:
你的芯片是支持SPI的吗?

网友N:
其实用模拟SPI的操作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比较简单

网友O:
根据ST7735的数据手册,选择合适的SPI模式(通常是Mode 0或Mode 3)将SPI的MISO、MOSI、SCK和CS引脚映射到你的硬件连接

网友P:
还是按照驱动ST7735的例程来移植吧,这样方便一些,比MCC方便

网友Q(2024-09-26):
MCC没有备注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