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出行] 电机和驱动

楼主(2024-07-21):
我们在学习和使用PID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电机的选择。然而不同的电机使用的PID参数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电机和驱动器。
1 电机有什么类型
1.1 电机的简介
  • 电机是一种可以在电能和机械能的之间相互转换的设备,其中发电机是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电动机是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发电机的主要用于产生电能,用途单一,但是电动机主要用于产生机械能,用途极其广泛。
  • 电机是一种可以实现电能与机械能之间相互转换的设备,其可分为电动机和发电机两种,前者能够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而后者则能把机械能转换成电能。
1.2 电机的分类
电机种类多种多样,自然分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按照工作电源种类划分、按照结构和工作原理划分、按照启动与运行方式划分``、按照用途划分、按照运转速度划分等等。可以说是分类五花八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工程师会根据电机的特性来分。
例如:对速度要求高的会选择直流电机,对精度要求高的会选择步进电机等等;接下来我们将会从众多类型中的电机中选择几个具有
代表性、普遍性的常用电机。
电机的种类繁多,其可按工作电源、用途、转子结构、运转速度等进行分类。这里我们以用途为例,对常见的电机进行分类,具体的框图如下图
1.2.1 直流电机
在直流电机中还分为普通的直流电机、直流减速电机,有刷和无刷,共分为:
  • 直流有刷电机
  • 直流有刷电机(BDC)是一种内含电刷装置,可以将直流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电动机。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只需要调整电压,即可调整它的转速,因此这类电机拥有良好的调速性能。我们的平衡小车,平衡自行车等等可以使用这一类电机进行制作。
  • 直流有刷减速电机
  • 无刷电机是指无电刷和换向器(或集电环)的电机,又称无换向器电机,它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早在十九纪,就已经出现了无刷形式的电机,即交流鼠笼式异步电动机,但是,其有着许多无法克服的缺陷,以至于人们不断地探索更好的电机技术。直到上世纪中叶,晶体管诞生了,晶体管换向电路代替了传统的电刷与换向器结构,这种新型无刷电机克服了第一代无刷电机的缺陷。我们的四轴飞行器可以使用这一类电机进行制作。
  • 直流无刷电机
  • 直流无刷减速电机
这四种电机。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想象的到,普通的直流电机和直流减速电机相差的只有“减速”,它们在构造上相差的是一个减速齿轮组。普通的直流电机当空载时,电机的转速由电压决定; 直流减速电机的转速由齿轮组和电压决定;齿轮组的作用是,提供较低的转速,较大的力矩;同时不同的减速比会提供不同的转速和力矩。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减速电机的使用率。
接下来就是有刷与无刷的区别:有刷和无刷的字面意思是有无碳刷;有刷电机电机工作时需要线圈和换向器旋转,磁钢和碳刷不转,线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化是随电机转动的换相器和电刷来完成的。无刷直流电动机是采用半导体开关器件来实现电子换向的,使用电子开关器件代替传统的接触式换向器和电刷。
1.2.2 步进电机
  •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电机,是现代数字程序控制系统中的主要执行元件,应用极为广泛。在非超载的情况下,步进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个数,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
  • 步进电机是一种可以将脉冲信号转换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电机,在空载低频的情况下,一个脉冲就是一步,可以精准的控制旋转角度; 步进电机按照构造方式分类,分为三类分别是反应式、永磁式和混合式。
  • 42 步进电机是指步进的尺寸,混合式步进电机一般都是正方形,外框尺寸为 42mm*42mm;除 42之外还有 57 步进电机,86 步进电机,也都是因外框尺寸而得名的。
1.2.3 伺服电机
“伺服”一词是来源于希腊语“奴隶”的意思,那么伺服电机也可以理解为绝对服从控制信号指挥电机,所以伺服电机是指在伺服系统中被控制的电机。如果单指一个电机的话,那只能算一个被控的机械元件,但是加上闭环控制系统就可以称之为伺服系统中的电机。伺服电机是在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电动机,它搭配上驱动器,形成一个完整的伺服系统,就能够精准地控制速度、位置等。伺服电机具有线性度高、起动转矩大、运行范围较广、无自转现象等显著特点。
伺服电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1.2.3.1 直流伺服电机特性
  • 机械特性在输入的电枢电压保持不变时,电机的转速随电磁转矩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 调节特性直流电机在一定的电磁转矩(或负载转矩)下电机的稳态转速随电枢的控制电压变化而变化
  • 动态特性从原来的稳定状态到新的稳定状态,存在一个过渡过程,这就是直流电机的动态
1.2.3.2 交流伺服电机特性
  • 无电刷和换向器,因此工作可靠,对维护和保养要求低
  • 定子绕组散热比较方便
  • 惯量小,易于提高系统的快速性
  • 适应于高速大力矩工作状态
1.2.4 舵机
舵机是一种“特殊”的直流电机,其构造不仅只有电机部分,而且还自带一个控制器,所以舵机本身就是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伺服系统)。当我们给舵机发送指令信号时,它可以将指令信号变换为输出轴的角度并保持住,即便是负载发生了变化,它也能够进行自动调节。

网友A: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