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来用去还是arm单片机好用啊

楼主(2024-07-21):
最近用PIC单片机太难用了,SPI怎么都搞不定,没有库函数,没有中文手册。MCC配置的,好像不工作不知道参考什么。。也没的参考,网上都搜不到。。

楼主:
用STM32的非常好搞,cubeMX配置的,基本上都是一次点亮,很好用。

网友A:
有门槛才能防抄袭啊

网友B:
对啊  最终会发现 所有底层都是单片机啊

网友C:
确保 SPI 外设的硬件连接正确,包括:

MOSI(Master Out Slave In)
MISO(Master In Slave Out)
SCK(Serial Clock)
SS(Slave Select,如果使用)
确保这些引脚连接到正确的硬件引脚,并且没有短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D(2024-08-21):
对的,生态确实没有STM32的好

网友E:
其实STM32的芯片主要好用是因为其生态做的非常棒,用的人多

网友F:
一般情况用STM32就好了,可以用cubemx来配置

网友G:
参考不多是因为生态不好喽,ST就不一样了

网友H:
你用PIC的干啥,直接换成STM32,完美替换的

网友I:
其实很多芯片都是这样,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都不好开发的

网友J:
网上没资料正常的,用的人不是很多就这样

网友K:
ST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把PIC的移植过来就好了

网友L:
对啊,arm内核的芯片确实好用,而且生态还好

网友M:
我觉得也是这样,而且ST的生态做的太好了,非常好开发,资料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