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keil自带的Debug(printf)viewer窗口打印

楼主(2024-07-26):
一、方法一:使用keil自带的Debug(printf)viewer窗口打印
Keil进入仿真时,可以看到有一列工具栏,在其中找到Serial windows窗口,可以看到有四个串口选项,这里我们选择我们需要的Debug(printf)Viewer窗口,如下图所示。

仿真运行程序,Debug(printf)Viewer窗口此时什么都没有显示,我们需要将printf函数重定向到ITM口,需要在程序中添加如下代码:
#define ITM_Port8(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E0000000+4*n)))#define ITM_Port16(n)   (*((volatile unsigned short*)(0xE0000000+4*n)))#define ITM_Port32(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0000+4*n)))#define DEMC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FC)))#define TRCENA          0x01000000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is needed */ };FILE __stdout;FILE __stdin;int fputc( int ch, FILE *f ) {    if (DEMCR & TRCENA)     {        while (ITM_Port32(0) == 0);        ITM_Port8(0) = ch;    }    return(ch);}
代码添加完成后打开魔术棒的Debug窗口,调试器选择J-LINK/J-TRACE Cotex(我这里调试器用的是J-LINK),打开Settings窗口,打开Settings后选择Trace窗口,配置ITM Stimulus Ports,只使能 Port0,如下图所示。

配置好后再进行仿真,查看Debug(printf)Viewer窗口,这时不出意外应该可以看到调试信息了,例如下图。

网友A:
直接使用jlink的接口不是更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