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RC耦合中电阻电容

楼主(2024-07-23):
1.基本RC耦合放大电路

        稳压电阻:为稳定偏置电压而设置
        旁路电容: 阻断稳压电阻上的交流通过。不加还会影响到放大倍数,使放大倍数减小。
2.功率放大(使用变压器)
     B类为基本的互补输出级电路,会产生交越失真,解决:上一个预置的固定的略小于门限电压的偏置电压。另外B类功放对于扬声器产生的反电动势,没有起到截止作用,反电动势甚至反馈到前一级放大器电路中,这就使得功入的内阻剧增,阻尼系数变坏,甚至丧失,这样听感上就会感到B类功放对音箱控制不好,声音浑浊,推力不足。 但是B类功放也有它的优点,首先它的效率很高,可达到75%以上,因此可以使用较小的功率管输出较大功率,另外推挽电路对抑制偶次谐波有作用,以减低非线性失真。
     AB类B类电路加上预置的固定的略小于门限电压的偏置电压的电路。一般将偏置电压设置的高于偏置电压,使管子时刻处于道通状态,称为高偏流AB类
     A类功放就是把正向偏置定在最大输出功率的一半处,使功放在没有信号输入时也处于满负载工作状态,使得功放在整个信号周期内都导通都有电流输出。A类功放使三极管始终工作于线性区,因此A类功放几乎无失真,听感上质感特别好,尤其是小信号时,整个声音平衡,润滑,谐波丰富。但A类功放也有缺点,首先是效率低,一般不大于25%,大量电能变成热能,在同功率的情况下,电源供应常常比AB类大得多。而且A类功放由于工作电流高,在同样输出功率时它的工作电源电压主要低得多,因此它的输出峰值电压就受到限制,它的输入电压也受到输出电压的放大器放大系数的限制。因此音乐的大动态表现就受影响。
      使用变压器:变换器耦合方式。若像RC耦合那样,直接在输出端接上电阻,但通过集电极的电流较大时,就会在此电阻上产生较大的功耗。为减少功耗,采用变换器耦合方式。
   此电路的的负载是扬声器,扬声器的阻抗多为8~16欧姆,阻值较小,为了将阻值变换成放大电路的最佳负载,采用变换器(变压器)比较恰当。最佳负载就是获得最大功率的负载值。若电路的输出阻抗为8或16欧姆,那么采用相应阻值的扬声器就可以了。通常扬声器的阻值要比电路的输出阻抗小得多,因此采用变换器进行阻抗变换,使之能够匹配。利用变压器的匝数与电压、电流的关系来变换。

负载电阻与放大器的输出电阻相等时可以得到最大输出功率。这有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也就是当放大器的输出阻抗等于负载阻抗的时候,这时候加在负载上面的功率最大。而
不是负载电阻越小输出功率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