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printf小技巧

楼主(2024-07-22):
keil添加组件

下载后,自行安装

工程添加组件并开启 fputc 重定向至EVR

同时记得勾选使用微库

Event Recorder中间件的 fputc 使用了关键字weak,因此不要在工程中定义自己的 fputc函数,否则会覆盖 Event Recorder中间件的 fputc

初始化组件

并添加一下代码进行初始化组件

#include "EventRecorder.h"/* 初始化 EventRecorder 并开启 */EventRecorderInitialize(EventRecordAll, 1U);使用printf打印

这里顺带测量了打印耗时,可以发现使用Event Recorder中间件的printf打印耗时是us级的(和单片机有关,这里使用的是72MHz的stm32f105)

网友A:
仿真中可以调用printf么

网友B:
中断多的时候,调试方便吗?总感觉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印象里实现printf不是要实现putc函数吗?

网友C:
Keil MDK(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是一款广泛使用的ARM Cortex-M微控制器开发工具。在使用Keil MDK进行嵌入式开发时,printf函数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调试工具,但由于嵌入式系统通常没有标准输出,因此需要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或其他输出设备

网友D:
通过重定义_write函数,可以将printf输出重定向到串口。例如:#include <stdio.h>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for (int i = 0; i < len; i++) {ITM_SendChar((*ptr++));  // 假设使用ITM(Instrumentation Trace Macrocell)
    }
    return len;
}

网友E:
半主机模式允许嵌入式应用程序使用主机PC的输入输出功能。在Keil中启用半主机模式后,printf可以直接输出到调试器的控制台。需要在项目选项中启用半主机模式,并在代码中包含相应的库

网友F:
printf支持多种格式化选项,如%d(十进制整数)、%x(十六进制整数)、%f(浮点数)、%s(字符串)等。可以使用这些格式化选项来输出不同类型的数据,便于调试和查看

网友G:
如果串口速度较慢,可以使用sprintf将输出缓存到一个字符串中,然后一次性发送,减少串口通信的开销

网友H:
在嵌入式系统中,printf的开销可能较大,特别是在中断服务例程(ISR)中使用时

网友I:
可以使用简单的字符串发送函数替代printf,或者在调试完成后移除所有printf调用,以提高性能

网友J:
SEGGER的Real-Time Transfer(RTT)技术允许通过J-Link调试器进行高速的终端I/O操作。可以在Keil中集成SEGGER RTT库,使用SEGGER_RTT_printf函数进行输出

网友K:
可以根据调试信息的紧急程度进行分级,例如使用宏定义来控制不同级别的调试信息输出

网友L:
通过microlib可以在Keil MDK中更有效地使用printf进行嵌入式系统的调试和开发

网友M(2024-10-02):
Event Recorder中间件的 fputc 使用了关键字weak

网友N:
一般就是通过重定向fputc函数来实现,也可以自己使用格式化字符串函数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