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16Q41的SPI用MCC配置函数怎么卡死啊

楼主(2024-07-21):
void ST7735_SPI_SendByte(uint8_t byte)
{
    while(SPI1_IsTxReady()==false);
    SPI1_ByteWrite(byte);
}
配置后,使用上述函数实现SPI发送字节,但是为何总是在这个while里卡死呢?
难道用错了吗?

网友A:
你尝试交换这两句位置。
先发送再判断是否可以继续发送。
因为第一次发送肯定是可以的,而判断能否再次发送表示测试刚才是否发送完成。

网友A:
如果按照当前的操作,那么会有这种可能,就是发送函数执行后,可能被别的操作打扰,导致发送并未完成。所以建议交换位置。

网友B:
楼上总结 很好,建议试试楼主的说法。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C:
我也投一票,交换一下顺序,很多都会因为这个出问题

网友D:
能发送成功吗

网友E(2024-09-25):
可能是因为SPI1的发送缓冲区一直处于满状态,导致SPI1_IsTxReady()返回false。你可以检查SPI的配置

网友F:
使用上述函数实现SPI发送字节

网友G:
正常来说估计是初始化没配置对会导致卡死

网友H:
一般就是SPI没配置对吧

网友I:
是不是数据发的格式之类的错误了啊

网友J:
根据PIC18F16Q41的数据手册,SCK(时钟)和SDI(数据输入)引脚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改。如果在MCC中错误地配置了这些引脚,可能会导致SDO(数据输出)的时序错误,进而造成通信失败或函数卡死

网友K:
SPI通信支持多种模式,包括模式0到模式3,这些模式在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上有所不同。如果选择的模式与外设不匹配,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L:
在配置SPI时,需要确保CKE(时钟边缘选择)和CKP(时钟极性)的设置正确

网友M:
在使用SPI进行通信时,如果同时启用了发送和接收FIFO(First In First Out),但只处理了发送FIFO而没有处理接收FIFO,可能会导致接收FIFO溢出,从而中断SPI通信

网友N:
SPI通信通常涉及多个中断和标志位,如发送中断(TXIF)和接收中断(RXIF)。如果这些中断和标志位没有得到正确处理,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或函数卡死。

网友O:
根据外设的要求选择正确的SPI模式。在MCC中正确设置CKE和CKP的值。

网友P:
处理发送和接收FIFO:如果只使用发送功能,可以只启用发送FIFO。确保在发送数据后及时处理接收FIFO,避免溢出

网友Q(2024-11-29):
后来是如何解决的,我好像看到过一个贴说这个。

网友Q:
是不是选的IO不对导致的。

网友R(2025-01-31):
可以手动检查生成的 SPI 配置和相关函数。

网友R:
有时,MCC 生成的代码中可能存在某些遗漏或错误,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S:
在程序中,常常需要检查 SPI 状态寄存器来确保 SPI 数据传输正确进行。

网友(2025-03-26):
交换顺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T:
在使用 SPI 时,如果启用了 SPI 中断,而中断优先级或中断处理函数配置不正确,也可能导致卡死。

网友U:
使用SPI发送一个字节,首先配置SPI模块,然后加载字节到数据寄存器,最后启动发送

网友:
操作顺序不对吧

网友V(2025-08-29):
PIC18F16Q41 的 SPI 用 MCC 配置函数卡死,可能是:1. 引脚配置冲突,SPI 引脚被复用为其他功能;2. 时钟配置错误,分频不当导致速率不匹配;3. 中断使能未正确设置;4. MCC 生成代码有 bug。建议检查引脚映射、时钟树,关闭不必要中断,更新 MCC 版本重试。

网友W(2025-11-14):
在使用 MCC 配置 PIC18F16Q41 的 SPI 时出现卡死,核心原因通常是 SPI 通信的时序不匹配、配置错误导致的总线阻塞,或未正确处理收发状态。

网友X(2026-01-13):
PIC18F16Q41 的 SPI 经 MCC 配置后卡死,常见原因:MCC 生成代码未正确初始化 SPI 引脚复用,导致引脚冲突;SS 引脚配置错误触发从机模式误切换;SPI 中断使能但未编写服务函数,引发程序挂起;时钟分频参数超出芯片支持范围。先禁用中断、核对引脚映射,再简化配置测试。

网友Y:
时钟配置错误:SPI 时钟分频 / 极性 / 相位与从设备不匹配,或主频超器件耐受范围;
引脚映射问题:MCC 未正确分配 SCK/MOSI/MISO 引脚,或引脚方向配置错误;
中断 / 阻塞逻辑:启用 SPI 中断但未处理,或轮询接收函数死等数据;
总线竞争:多设备共用 SPI 未做片选管控,导致总线挂死。

网友Z:
可能是数据传输格式不对,检查一下定义和发送格式。

网友AA:
投票顺序交换要小心,可能导致问题,确保正确操作。

网友AB:
时钟配置错误:SPI 外设依赖正确的系统时钟(FOSC),如果时钟初始化不完整或分频错误,会导致 SPI 寄存器配置超时。

网友AC:
配置SPI时,必须正确设置CKE和CKP,这关系到数据同步和传输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