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PIC单片机的MCC开发中,SPI的模式分别是什么意义?

楼主:
如题,在用MCC配置PIC单片机的SPI时候,发现有4个模式,但是MCC没有备注是什么意思,该如何选择呢,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7-21):
这个模式什么意思。

楼主:
希望官方出给教程降解一下啊。

网友A:
一般就是主从模式呗,还有就是八位和9位SPI的事儿

网友B:
在使用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 (MCC)配置PIC单片机的SPI模块时,你可能会遇到4个不同的SPI模式选项

网友C:
这些模式通常与SPI通信的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有关。SPI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你连接的设备和它们的通信要求

网友D:
其实SPI Mode 0 (CPOL=0, CPHA=0):CPOL (Clock Polarity):时钟空闲状态为低电平(0)。CPHA (Clock Phase):数据在时钟的第一个边沿(上升沿)采样。这种模式下,数据在时钟的上升沿被发送和接收

网友E:
有种模式是这样,SPI Mode 1 (CPOL=0, CPHA=1):CPOL (Clock Polarity):时钟空闲状态为低电平(0)。CPHA (Clock Phase):数据在时钟的第二个边沿(下降沿)采样。这种模式下,数据在时钟的下降沿被发送和接收

网友F:
其实,SPI Mode 2 (CPOL=1, CPHA=0):CPOL (Clock Polarity):时钟空闲状态为高电平(1)。CPHA (Clock Phase):数据在时钟的第一个边沿(下降沿)采样。这种模式下,数据在时钟的下降沿被发送和接收

网友G:
我知道的是,SPI Mode 3 (CPOL=1, CPHA=1):CPOL (Clock Polarity):时钟空闲状态为高电平(1)。CPHA (Clock Phase):数据在时钟的第二个边沿(上升沿)采样。这种模式下,数据在时钟的上升沿被发送和接收

网友H:
选择正确的SPI模式时,你需要参考你连接的SPI设备的规格书或数据手册,以确定它支持哪种SPI模式。通常,设备的数据手册会明确指出它使用的SPI模式

网友I:
如果你连接的设备支持SPI Mode 0,你应该在MCC中选择相应的模式,以确保SPI通信能够正确进行

网友J:
选择正确的模式是确保SPI通信成功的关键步骤。如果你不确定,可以尝试不同的模式,直到通信正常工作。

网友K(2024-09-26):
MCC没有备注是什么意思

网友L(2026-01-14):
SPI 的 4 种模式由时钟极性(CPOL) 和时钟相位(CPHA) 两位组合决定:
CPOL=0:空闲时 SCLK 为低电平;CPOL=1:空闲时 SCLK 为高电平。
CPHA=0:在 SCLK 第一个边沿采样数据;CPHA=1:在 SCLK 第二个边沿采样数据。
四种模式(00/01/10/11)本质是定义了数据采样和发送的时钟边沿时机,需与外设(如传感器、Flash)的 SPI 时序严格匹配才能通信。
总结
SPI 模式由 CPOL(时钟极性)和 CPHA(时钟相位)组合定义,共 4 种。
CPOL 决定时钟空闲电平,CPHA 决定数据采样的时钟边沿。
模式选择需匹配外设 SPI 时序,是通信成功的关键。

网友M:
PIC 单片机 MCC 中 SPI 的 4 种模式由 ** 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 组合定义,核心决定时钟空闲电平与数据采样时刻:CPOL=0 时钟空闲低、=1 则高;CPHA=0 在时钟第 1 沿采样、=1 在第 2 沿采样。MCC 可直接可视化选择模式,匹配外设 SPI 通信时序,避免数据采样错误,实现 PIC 与 SPI 器件的可靠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