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测速度或测方波频率两用程序

楼主(2024-07-2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char DAT[4]={0};
uint count;
char flag;
uint t=0;
uint x ;
//unchar num;
//uchar temp;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
}
//简化显示函数
void disp(int x)
{
int i,temp = 0x01;
DAT[0]=x/1000;
DAT[1]=x/100%10;
DAT[2]=x/10%10;
DAT[3]=x%10;
for(i=0;i<4;i++)
{
  P1 = ~temp;
  P0 = tab[DAT];
  DELAY_MS(4);
  temp = temp<<1; //左移位
}
}

void irtime()
{
/*TMOD = 0X51;//设定时器1并用工作方式1
TH0 = (65536-50000)/256;//高位赋初值
TL0 = (65536-50000)%256;//低位赋初值
EA = 1;//开启总中断开关
ET0 = 1;//启动定时中断
TR0 = 1;//开启定时器
EX0 = 1;//打开外部中断
IT0 = 1;//选择外部中断方式1 */
  TMOD=0x51;  //T1计数器,T0定时器,方式1
  TL0=(65536-10000)%256;
  TH0=(65536-10000)/256;
  TL1=0;
  TH1=0;
  TR0=1;
  TR1=1;
  ET0=1;
  EA=1;

}

main()
{
irtime();
while(1)
{
   disp(t/3);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x++;
if(x==100)
   {
    x = 0;
   t = TH1*256+TL1;
   TL1=0;
       TH1=0;
   }
TL0=(65536-10000)%256;
    TH0=(65536-10000)/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