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全局变量的声明与定义的详解

楼主(2024-07-23):
(1)编译单元(模块)
在VC或VS上编写完代码,点击编译按钮准备生成exe文件时,编译器做了两步工作:
第一步,将每个.cpp(.c)和相应的.h文件编译成obj文件;
第二步,将工程中所有的obj文件进行LINK,生成最终.exe文件。
那么,错误可能在两个地方产生:
一个,编译时的错误,这个主要是语法错误;
一个,链接时的错误,主要是重复定义变量等。
编译单元指在编译阶段生成的每个obj文件。
一个obj文件就是一个编译单元。
一个.cpp(.c)和它相应的.h文件共同组成了一个编译单元。
一个工程由很多编译单元组成,每个obj文件里包含了变量存储的相对地址等。
(2)声明与定义
函数或变量在声明时,并没有给它实际的物理内存空间,它有时候可保证你的程序编译通过;
函数或变量在定义时,它就在内存中有了实际的物理空间。

如果你在编译单元中引用的外部变量没有在整个工程中任何一个地方定义的话,那么即使它在编译时可以通过,在连接时也会报错,因为程序在内存中找不到这个变量。
函数或变量可以声明多次,但定义只能有一次。
(3) extern作用
作用一:当它与"C"一起连用时,如extern "C" void fun(int a, int b);,则编译器在编译fun这个函数名时按C的规则去翻译相应的函数名而不是C++的。
作用二:当它不与"C"在一起修饰变量或函数时,如在头文件中,extern int g_nNum;,它的作用就是声明函数或变量的作用范围的关键字,其声明的函数和变量可以在本编译单元或其他编译单元中使用。
即B编译单元要引用A编译单元中定义的全局变量或函数时,B编译单元只要包含A编译单元的头文件即可,在编译阶段,B编译单元虽然找不到该函数或变量,但它不会报错,它会在链接时从A编译单元生成的目标代码中找到此函数。

网友A:
编译时的错误,这个主要是语法错误;

网友:
静态全局变量使用static关键字定义,它表示这个全局变量只属于当前源文件。即使在其他源文件中有同样名字的静态全局变量,它们也会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变量。

网友B:
全局变量可以使程序的各个部分相互依赖,降低代码的模块化和可维护性。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使用局部变量或参数传递来共享数据。

网友C:
避免过度使用全局变量,因为它们可能导致程序难以理解和维护,也可能引起意外的副作用。

网友D:
全局变量是在函数之外定义的变量,它们可以在程序的任何函数中使用。全局变量的作用域从定义的地方开始,直到文件的末尾。

网友E:
如果你不希望全局变量被其他编译单元访问,可以使用static关键字将其链接属性设置为内部的。

网友F:
全局变量可以在声明时进行初始化,若未显式初始化,则会被自动初始化为0。

网友G:
全局变量的声明是在函数外部进行的

网友H:
全局常量在定义后不可更改,使用const关键字声明。它们可以在头文件中直接定义,因为const对象不会被分配可写的存储空间,而是以常量值的方式内联到使用它的代码中。这种特性让全局常量无需extern声明就可以在多个文件中安全使用。

网友I:
声明一个全局变量通常是为了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存在,并且指定其类型,但不分配存储空间。声明通常出现在头文件(.h文件)中,以便在多个源文件中共享。

网友J:
定义全局变量不仅声明了变量的存在和类型,还分配了存储空间,并且通常会初始化变量。定义通常出现在源文件(.c文件)中。

网友K:
对全局变量的声明与定义的理解是程序设计的基础之一。正确使用全局变量能够提高代码的重用性和模块间的通信效率,但滥用则可能导致代码结构混乱和不必要的依赖。

网友L:
全局变量在程序开始时被初始化,而局部变量在每次函数调用时都会被重新初始化

网友M:
使用extern关键字。
不初始化变量。
可以重复声明多次,但必须在定义之前至少声明一次。

网友N:
全局变量的声明和定义通常是一体的,即在定义的同时也完成了声明。全局变量的定义通常位于所有函数的外部,以便在整个程序中都可以访问。

网友O:
在C语言中,extern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全局变量,它指示该变量在别的编译单元中已经定义。这意味着,当一个源文件想要访问另一个源文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时,它需要使用extern关键字来声明这个变量。这样一来,编译器在遇到这个extern声明时就知晓该变量的定义在其他地方,会在链接阶段解决这个引用。

网友P:
全局变量的声明是在编译单元中引入一个已定义的全局变量的声明,而其定义实际上分配了存储空间并可选地初始化该变量。全局变量在多个编译单元或文件之间共享,因此它们必须在一个文件中定义,并在其他需要使用它们的文件中声明。

网友Q:
全局变量默认具有extern链接属性,除非它们被声明为static。static全局变量只在定义它们的文件内可见。

网友R:
声明全局变量时,可以省略初始化值,此时变量的初始值是不确定的。建议为全局变量显式指定一个初始化值。

网友S:
全局变量的声明通常出现在源文件(.c文件)的顶部,或者在头文件(.h文件)中,但仅限于extern关键字的使用。

楼主:
全局变量的初始化顺序在不同的编译器和平台上可能不确定,因此在构造复杂的数据结构时要特别小心。

网友T:
全局变量增加了程序的耦合度,使得代码更难以理解和维护。因此,应谨慎使用全局变量,并尽可能使用局部变量或封装数据。

网友U:
全局变量的定义则会分配存储空间。定义通常在源文件中完成,并且只能定义一次。如果在多个源文件中定义同名的全局变量,链接器在链接时会报错,因为每个定义都会分配独立的存储空间。

网友V:
对于大型项目,可以考虑使用模块化的方法来组织代码,以降低全局变量的使用。

网友S:
例如,在一个头文件中使用#ifdef保护全局变量的定义,同时在对应的实现文件中使用#define定义这个标识符,这样能确保全局变量只在这个特定的源文件中定义。

网友W:
全局变量是在函数之外声明和定义的变量,其作用域在整个程序中都是可见的。全局变量在程序的生命周期内一直存在,可以被程序中的任何函数访问和修改。下面将详细解释全局变量的声明与定义。

网友X:
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程序,而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定义它的函数或代码块内部。

网友Y:
如果确实需要使用全局变量,应尽量将其限制在少数几个文件中,以减少潜在的问题。

网友Z:
全局变量的声明和定义是编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了解它们在不同编程语言中的实现方式对于编写清晰、高效的代码至关重要。

网友AA:
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中都是可见的,可以在任何函数中使用。

网友AB: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在不同的文件中使用同一个全局变量。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在一个文件中定义全局变量,在另一个文件中声明它。声明全局变量时,需要使用extern关键字。

网友G:
当你在多个文件中使用同一个全局变量时,你应该在头文件中声明它,并在其中一个源文件中定义它。其他源文件通过包含头文件来使用该全局变量。

网友AC:
全局变量在C语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在函数外部声明的变量,可以在程序的任何位置被访问。

网友Z:
不使用extern关键字。
分配存储空间并可以初始化变量。
在程序中每个变量只能定义一次。

网友AD:
全局变量的使用应尽量避免,因为它们可能导致数据共享和意外修改,增加程序的复杂性和调试难度。

网友AE(2024-09-02):
如果不希望其他编译单元访问全局变量,可以使用static关键字将它们的链接属性设置为internal。

网友AF:
全局变量在C语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在函数外部声明的变量,可以在程序中的任何地方访问。

网友AG:
全局变量可以在声明时初始化,如果没有显式初始化,将自动初始化为0。

网友AH:
全局变量在程序范围内声明和定义,可在程序任何位置使用。声明告诉编译器变量类型和名称,定义则为变量分配存储空间。

网友AI:
避免过度使用全局变量,因为它们会使您的程序难以理解和维护,并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