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最便宜的彩色触摸屏方案是什么?

楼主(2024-07-22):
最便宜的彩色触摸屏方案是什么?
(1)是串口屏?
(2)MCU屏?
(3)RGB屏?
(4)MIPS屏?

网友A:
我觉得是串口屏吧

网友B:
迪文的屏幕

楼主:
为什么不是国产芯片+mcu屏?

网友C:
最便宜哦,那就是TFT裸屏+lcd背光板+DIY的MCU驱动板+驱动固件代码

网友D:
这个要具体看什么使用

网友E:
瑞国是电阻触摸屏,最便宜的是用MCU自带的12位ADC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