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实现LCD显示

楼主(2024-07-22):
介绍

STM32是STMicroelectronics公司推出的一款32位单片机系列产品,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它具有强大的性能、丰富的外设和丰富的开发工具链,非常适合用于LCD显示内容的开发。

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STM32实现LCD显示内容,并提供一个代码案例,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实践。

实验准备

在开始实验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以下硬件和软件:

硬件:

一块搭载STM32微控制器的开发板
一块LCD显示屏
连接线
软件:

STM32CubeIDE开发环境
ST-Link驱动程序
实验步骤

步骤1:创建STM32CubeIDE工程

首先,我们需要在STM32CubeIDE中创建一个新的工程。打开STM32CubeIDE,选择File -> New -> STM32 Project,然后填写项目名称和路径。

在选择芯片时,根据你使用的具体STM32型号选择合适的芯片。

步骤2:配置系统时钟

在创建工程后,我们需要配置系统时钟。右键单击项目,选择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 Settings -> Target -> Target Configuration,选择System Core -> RCC,在HCLK字段中填写系统时钟的频率。

步骤3:配置LCD连接

根据你使用的具体LCD显示屏型号和接口,将LCD和STM32开发板连接起来。确保连接正确无误,以便能够正常通信。

步骤4:编写代码

在初始化代码之前,我们需要先配置GPIO和SPI。

GPIO配置代码如下: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0 PA1 PA4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C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B7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SPI配置代码如下:

/* SPI1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10;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在初始化代码之后,我们可以开始编写具体的LCD显示内容的代码。这里,我以显示一个字符串为例:

char *str = "Hello, World!";
int len = strlen(str);
int x = 0;
int y = 0;
int i;

for (i = 0; i < len; i++)
{
  draw_char(x, y, str); // 在指定位置绘制字符
  x += 8; // 字符宽度为8像素,更新x坐标
}

void draw_char(int x, int y, char c)
{
  int i, j;
  unsigned char data; // 字符的像素数据

  for (i = 0; i < 8; i++)
  {
    data = font[c * 8 + i]; // 根据ASCII码查找字符的像素数据
    for (j = 0; j < 8; j++)
    {
      if (data & (1 << j)) // 如果像素位为1,则绘制
      {
        set_pixel(x + j, y + i);
      }
    }
  }
}

void set_pixel(int x, int y)
{
  // 绘制像素的具体实现
}

以上代码中,我们首先定义了一个字符串,并获取其长度。然后,我们使用一个循环遍历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并调用draw_char()函数来在指定位置绘制字符。

在draw_char()函数中,我们首先根据ASCII码查找字符的像素数据。然后,使用两个嵌套循环遍历字符的每个像素位,如果像素位为1,则调用set_pixel()函数来绘制像素。

这里的set_pixel()函数是一个绘制像素的具体实现,根据你的具体LCD显示屏型号和接口进行相应的编写。

步骤5:编译和烧录

完成代码编写后,我们需要进行编译和烧录操作。

首先,点击STM32CubeIDE工具栏上的Build按钮进行编译。如果编译通过,没有出现错误和警告,说明代码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需要连接STM32开发板到计算机,并通过ST-Link进行烧录。点击STM32CubeIDE工具栏上的Debug按钮,选择合适的目标设备和调试接口,然后点击Debug按钮启动烧录过程。烧录完成后,我们的代码将在STM32开发板上运行并实现LCD显示内容。

结论

本文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STM32实现LCD显示内容,并提供了一个代码案例作为参考。通过这个案例,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和实践STM32的LCD显示功能。希望本文对你有所帮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7153941/article/details/140536949

网友A:
配置SPI的时钟和数据引脚,以及其他控制引脚。

c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Private variabl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0 PA1 PA4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C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网友B:
典型的LCD初始化过程:

c
/* LCD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void LCD_Init(void)
{
    // 初始化LCD控制命令
    HAL_SPI_Transmit(&hspi1, (uint8_t*)LCD_INIT_CMD, sizeof(LCD_INIT_CMD), HAL_MAX_DELAY);
    // 其他初始化命令
}

网友C(2024-08-31):
如果显示不正确,检查电源、电路连接和代码中的参数配置。

网友D:
是否正确显示了字符串“Hello,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