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31获取唯一设备序列号

楼主(2024-07-22):
如题所示,这个芯片怎么获取唯一设备序列号,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应该在UID地址直接读吧,过几天看看

网友B:
UID是直接存在FLASH指定位置的,可以直接访问。

网友C:
直接读UID对应的FLASH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D(2024-08-23):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UID地址直接读吧,过几天看看

我尝试读取G031的UID,手册地址是0x1FFFF7F0,直接访问地址,但是返回的数据是0xFFFFFFFF,无论是一个字节或4个字节读;返回的都是FF,是不是地址有问题?但是手册标识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