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y_SysLib_Delay延时函数不起作用

楼主(2024-07-22):
第一次使用ModusTool,控制IO口时,发现控制不了,单步运行时才发现,是Cy_SysLib_Delay函数没有起作用。是不是因为时钟配置问题导致,该如何配置:
主函数里进行IO电平翻转:
使用的是CY8CPROTO-040T开发板

楼主:
Application程序写的不对,灭灯,延时500ms,亮灯,灭灯(需将您初始化配置为常灭),亮灯到灭灯之间未加延时直接灭灯,建议按照下图试试:

网友A:
跟着大佬学习!怎么样?问题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着大佬学习!怎么样?问题解决没?

已经解决

网友B(2024-10-30):
会不会是优化的问题?

网友C:
跟着一起学习问题解决

网友D:
Delay延时函数不起作用大概率是程序问题

网友E:
单步运行可以看到条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