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覆铜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4-07-22):
一、PCB覆铜的作用

1、双层PCB上的接地 两层都用于信号,没有地平面。对于这些电路板,接地覆铜可以通过提供中央接地非常有助于高效布线。

2、EMI屏蔽 对于良好的多层设计,希望在两个信号层之间有一个接地平面,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如果表面信号层旁边有内部信号层,接地覆铜可以通过添加屏蔽来帮助降低噪声。

3、散热 接地覆铜也可用于从高功率组件中吸走热量,然后可以使用散热孔从电路板上移除多余的热量。

4、铜平衡 PCB 接地覆铜也可以在PCB 组装期间通过平衡电路板两侧的铜量来实现合同制造商 (CM) ,减少了在回流过程中发生翘曲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交叉铜栅可能是实心铜接地覆铜的更好替代方案。

楼主:
5、大电路路径 添加表面接地覆铜可为大电流设备提供较短的返回路径,例如开关转换器,而不是将更长的走线连接到地平面。

楼主:
6、便于PCB制造 在一层上提供均匀的铜分布,使蚀刻和电镀工艺更好,并减少 PCB 制造过程中使用的蚀刻液量(减少成本)。

楼主:
7、射频和微波设计 接地覆铜包含局部区域的电磁 (EM) 辐射,从而减少杂散耦合、辐射和色散。 8、数字设计 地平面提高了抗扰度,提高了更好的接地均匀性,并且提高低电感电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