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继CW32F030之后,开发者自己制作的CW32F003工程模板,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2024-07-22):
如题,这是开发者按照使用习惯制作一个CW32F003的工程模板,希望对刚刚接触嵌入式开发的朋友有所帮助,也希望大神们能给予宝贵修改意见!

网友A:
学习了解一下工程模板

网友B:
其实可以加一些工程截图,这样的话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

网友C:
挺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其实这种工程模板很受用的

网友D:
这个工程很标准啊,很不错的

网友E:
我觉得可以直接用官方的例程也是可以的

网友F:
一般来说,这种工程是比较可靠的了,直接可以使用,而且还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G:
话说lib是官方的固件库吧,都添加完了是么?

网友H:
这个CW32F003的VC库是啥?

网友I:
这个格式和官方的很像啊

网友J:
其实有点像正点原子的标准库例程模板呢

网友K:
其实再加个串口功能在里面就好了,因为串口应用的更多一些

楼主(2024-10-14):
引用 网友G:
话说lib是官方的固件库吧,都添加完了是么?

是的,lib是从官方的固件路里导入的,都添加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CW32F003的VC库是啥?

模拟电压比较器

网友L(2025-04-15):
感谢楼主的分享,其实这种工程模板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