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实现智能报警器

楼主(2024-07-22):
智能报警器是一种可以根据特定条件发出警报的装置。它可以通过各种传感器来检测环境参数,并根据预设的逻辑判断是否触发警报。在本文中,我将介绍如何使用STM32微控制器实现一个基本的智能报警器。

硬件准备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以下硬件:
STM32开发板(我将以STM32F103C8T6为例)
蜂鸣器或者声音模块
光敏电阻(用于检测光线强度)
温湿度传感器(可以选择DHT11或者DHT22)
硬件连接 将蜂鸣器连接到STM32的GPIO引脚,将光敏电阻连接到另一个GPIO引脚,将温湿度传感器连接到另外两个GPIO引脚。

系统初始化 首先,我们需要初始化STM32的硬件资源。使用STM32CubeMX可以方便地生成启动代码。在初始化函数中,我们需要配置GPIO引脚为输入或输出,并设置相应的中断或定时器。

光线检测 为了检测光线强度,我们需要读取光敏电阻的电压值。在GPIO初始化之后,我们可以启动ADC(模数转换器)的配置,并使用定时器触发ADC转换。在每次转换完成后,我们可以通过读取转换结果来获取电压值。然后,我们可以将电压值转换为光线强度的百分比,并根据设定的阈值判断是否触发警报。

温湿度检测 为了检测温度和湿度,我们需要读取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根据传感器的型号和接口,我们可以选择使用I2C或者串口进行通信。在初始化I2C或者串口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发送一系列命令来读取温湿度数据。然后,我们可以将数据转换为实际的温度和湿度值,并根据设定的阈值判断是否触发警报。

警报触发 当光线强度或者温湿度超过设定的阈值时,我们需要触发警报。通过控制蜂鸣器的GPIO引脚,我们可以发出声音。

下面是一个简化的示例代码,用于实现上述功能:

#include "stm32f1xx_hal.h"

#define LIGHT_SENSOR_PIN GPIO_PIN_0
#define TEMPERATURE_SENSOR_PIN GPIO_PIN_1
#define HUMIDITY_SENSOR_PIN GPIO_PIN_2
#define BUZZER_PIN GPIO_PIN_3

ADC_HandleTypeDef hadc;
I2C_HandleTypeDef hi2c;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MX_GPIO_Init(void);
void MX_ADC_Init(void);
void MX_I2C1_Init(void);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float getLightIntensity(void) {
    uint16_t lightValue = 0;
    HAL_ADC_Start(&hadc);
    if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 100) == HAL_OK) {
        light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
    }
    HAL_ADC_Stop(&hadc);
    return (lightValue / 4095.0) * 100;
}

void getTemperatureAndHumidity(float *temperature, float *humidity) {
    uint8_t data[5];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 0xD0, 0x00, 1, HAL_MAX_DELAY);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 0xD1, data, 5, HAL_MAX_DELAY);
    *temperature = ((data[2] << 8) | data[3]) / 10.0;
    *humidity = ((data[0] << 8) | data[1]) / 10.0;
}

void triggerAlarm(void)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BUZZER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BUZZER_PIN, GPIO_PIN_RESET);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ADC_Init();
    MX_I2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float lightIntensity, temperature, humidity;

    while (1) {
        lightIntensity = getLightIntensity();
        getTemperatureAndHumidity(&temperature, &humidity);

        if (lightIntensity > 80 || temperature > 25 || humidity > 70) {
            triggerAlarm();
        }

        HAL_Delay(1000);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RCC_BKP_CLK_ENABLE();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 / 1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BUZZER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MX_ADC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hadc.Instance = ADC1;
    hadc.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0;
    if (HAL_ADC_Init(&had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MX_I2C1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i2c.Instance = I2C1;
    hi2c.Init.ClockSpeed = 100000;
    hi2c.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hi2c.Init.OwnAddress1 = 0;
    hi2c.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Init.OwnAddress2 = 0;
    hi2c.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I2C_MspInit(&hi2c);
}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huart.Instance = USART1;
    huart.Init.BaudRate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7153941/article/details/140452675

网友A:
使用STM32F103C8T6开发板,并通过蜂鸣器、光敏电阻和温湿度传感器来完成这个项目。

网友B:
使用库或实现通信协议读取数据。假设使用DHT22传感器,可以参考DHT22库来读取数据。

网友C(2024-08-31):
我们需要初始化 GPIO、ADC、I2C(或串口)等外设,并配置相应的中断和定时器。

网友B:
接到 STM32 的 GPIO 引脚或使用串口/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