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有没有自动识别波特率的库啊?

楼主:
最好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A(2024-08-27):
这种功能通常用于串口设备和调试工具,能够自动检测并同步与另一端设备的波特率。libserialport 是一个跨平台的库,用于访问串口设备

网友B(2025-03-06):
应该有的把

网友C:
pySerial是一个流行的Python串行通信库,它本身不直接提供自动识别波特率的功能。
但是,你可以通过编写额外的代码来估算波特率,例如通过发送和接收一定数量的数据来计算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D:
STM32等MCU的硬件自动波特率检测

网友E:
如果你找不到满足需求的库,还可以考虑编写自定义的代码来实现自动识别波特率的功能。

网友F:
能够自动检测并同步与另一端设备的波特率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G:
这个貌似与硬件有关系的

网友H:
与硬件库函数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