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系列是不是用不了JTAG

楼主(2024-07-22):
cw32L系列是不是用不了JTAG?只是用SWD接口?

网友A:
是的,只能SWD,不支持JTAG!

网友B:
一般使用SWD,毕竟简单

网友C:
一般芯源开发用J-link下载

网友D:
我看手册好像是写的SWD接口

网友E:
一般芯片也就只支持SWD了吧

网友F:
建议还是看看手册,手册上写的是支持SWD的哈

网友G:
这用SWD就好了,没必要用jtag

网友H:
我觉得jtag除了稳定和速度快之外,占得IO比较多了,麻烦的很

网友I:
反正我看写的的都是SWD,没有说用jtag的

网友J:
用啥都一样的,不用太过纠结,建议是SWD接口,jtag我看好像不支持

网友K:
你看看原理图不就知道了吗,就能看出来用的是啥接口的

网友L:
不都是用的SWD么,这个比较好用的

网友M:
对的,就是只能用SWD接口哈,别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