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我看官方推出的CW32电动工具产品开源有堵转保护吗?

楼主(2024-07-22):
官方推出的CW32电动工具产品开源有堵转保护吗?

网友A:
其实堵转保护就是检测的电流值大于特定的值,就默认为堵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堵转保护就是检测的电流值大于特定的值,就默认为堵转了

那请问 这个特定值 怎么计算得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 这个特定值 怎么计算得出啊?

其实这个还是结合电机功率或者实际测量出来的结果

网友C:
堵转保护都是由相关计算的,根据实际的电流量或者产品需要进行保护设计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支持堵转保护吧

网友E:
可以自己试试的,堵转是否OK能测试出来的

网友F:
其实就是个ADC采集的事儿,所以估计是支持的

网友G:
一般来说是支持堵转保护的,因为电动工具很需要这方面的

网友H:
当电机堵转时,电流通常会显著增加。可以通过电流传感器或电流表监测电机的工作电流。如果电流超过额定值,可能表示电机堵转

网友I:
堵转会导致电机发热,温度升高。可以使用温度传感器监测电机的温度,如果温度超过安全范围,可能表示电机堵转

网友J:
当然会有堵转保护吧,不然电动工具还能用?

网友K:
一般是支持,不过这种属于产品设计的事儿了,想支持肯定不难

网友L:
这你看看程序代码吧,估计这种开源应该是代码也开源的

网友M:
堵转检测可以使用转速传感器(如编码器)监测电机的转速。如果电机在给定的输入信号下转速为零,可能表示电机堵转

网友N:
自己可以设计保护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