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367215S采用的是什么架构的处理器?

楼主(2024-07-22):
SH367215S采用的是什么架构的处理器?例如,是基于ARM Cortex-M系列,还是其他专有架构?
该芯片的最高工作主频是多少MHz?

网友A:
基于8051的高性能CPU内核,运行频率可达24MHz。

网友B:
SH367215S基于中颖微电子的专有架构,并不属于ARM Cortex-M系列。

网友B:
中颖微电子的电能计量芯片通常采用的是自己设计的专有架构,专为电能计量应用优化。

网友C:
中颖是8位单片机内核

网友D(2025-06-28):
SH367215S 采用了中颖专门架构的处理器。从其为 3-5 串锂离子电池包设计的二级保护芯片特性来看,重点在于电池保护功能,架构信息非关注重点,主要功能是过充保护、断线检测等

网友E:
SH367215S采用的是基于ARM Cortex-M系列的处理器,具体是Cortex-M3架构。

网友F:
SH367215S采用的是基于ARM Cortex-M3架构的处理器。

网友G(2025-10-27):
中颖 SH367215S 并非采用常规 MCU 架构的处理器,它是一款专门为 3-5 串锂离子电池包设计的二级保护芯片
。其内部集成过充电保护、断线保护等功能,通过硬件电路实现电压检测与状态控制,主要用于电池保护,而非通用的微控制处理。

网友G:
中颖 SH367215S 并非采用传统 MCU 架构的处理器,而是专用的电池保护芯片,无明确的通用处理器架构。它集成过充电保护、断线保护等功能,专注于 3~5 串锂离子电池包的二级保护,通过硬件电路实现快速响应和可靠保护,适用于对电池安全要求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H:
SH367215S 采用的是 32 位 ARM Cortex-M0 + 架构处理器。该架构以低功耗、高性能为特点,指令集精简高效,适合嵌入式应用。其集成丰富外设,能满足家电等场景的控制需求,在保证运算能力的同时,兼顾能效与成本,适配智能化控制场景。

网友I:
SH367215S 采用的是32 位 RISC 架构处理器。这种架构具有指令集精简、执行效率高、功耗低等特点,适用于对性能和功耗有一定要求的场景。该芯片为高性能微控制器,采用 LQFP - 48 封装,可满足多种应用的需求

网友F:
这款芯片的最高工作主频是120MHz。

网友J:
公开信息中未明确标注中颖电子 SH367215S 的处理器架构。已知它是一款 32 位微控制器,采用 LQFP - 48 封装。结合中颖 32 位 MCU 多适配嵌入式场景及行业常见架构,其大概率采用 ARM Cortex - M 系列这类主流 RISC 架构,但需以官方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J:
公开信息中未明确 SH367215S 的处理器架构。已知其为中颖 32 位微控制器,LQFP-48 封装,适配嵌入式场景。结合中颖 32 位 MCU 常用方案及行业主流,推测可能采用 ARM Cortex-M 系列 RISC 架构,但具体需以官方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J:
公开信息未明确中颖 SH367215S 的处理器架构。该芯片为 32 位微控制器,采用 LQFP-48 封装,适配嵌入式控制场景。结合中颖 32 位 MCU 的技术路线及行业常规选型,推测其可能采用 ARM Cortex-M 系列架构,但确切信息需参考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K:
SH367215S 采用 32 位 ARM Cortex-M0 内核架构,这是中颖针对智能家电等领域推出的 MCU。Cortex-M0 架构以低功耗、高性价比为特点,适配该芯片在电机控制、触摸交互等场景的需求,兼顾运算性能与能效,适合对成本和功能集成度有要求的应用。

网友L:
SH367215S 采用 ARM Cortex-M0 + 架构处理器,该架构主打低功耗与高效能,适合嵌入式场景。其具备 32 位运算能力,指令集精简,能平衡处理性能与功耗,适配智能家电、工业控制等对能效要求较高的领域,为设备提供稳定运算支持。

网友M(2026-02-09):
这款芯片的最高工作主频可以达到120MHz,提供了强大的处理能力。

网友N:
SH367215S 并非通用 MCU,而是中颖电子 3-5 串锂电二级保护专用芯片,采用专用硬件逻辑电路架构,非 ARM、8051 等通用处理器内核,集成过充与断线保护,无通用 CPU 指令集,专为电池保护场景设计。

网友N:
SH367215S 是中颖 3–5 串锂电池保护专用芯片,无通用 CPU 内核,采用专用硬件逻辑架构。集成电压 / 电流 / 温度检测、充放电保护、均衡控制等硬件电路,通过寄存器配置实现保护逻辑,非 ARM、RISC‑V 或 8051 架构。

网友O:
这款芯片的最高工作主频可以达到120MHz。

网友P(2026-04-14):
SH367215S 并非通用 MCU,而是专用电池保护 ASIC,无通用处理器架构。它是中颖电子为 3~5 串锂电设计的纯硬件保护芯片,无 CPU 内核、无程序执行能力,靠内部模拟 / 数字电路实现过压、断线检测与输出控制,不可编程。

网友Q:
中颖电子部分 MCU 采用 8051、ARM Cortex‑M3 或 RISC‑V 架构,但 SH367215S 属电池保护 IC,与通用 MCU 定位不同,未公开架构细节SinoWealth 中颖电子

网友R:
这款芯片的最高工作主频可以达到120MHz,性能相当出色。

网友K:
SH367215S 并非通用 MCU,而是中颖电子专为 3~5 串锂电池包设计的二级过压保护芯片(保护 IC),无通用处理器架构。其核心是专用模拟与逻辑电路,集成过充、断线检测与级联功能,精度 ±20mV,低功耗(1.8μA),输出可配置,不具备可编程计算能力。

网友K:
SH367215S 是中颖专用锂电保护 IC,不含通用 CPU 内核,无 51/ARM 等处理器架构。内部为硬件保护逻辑电路 + 模拟前端,实现过充、过放、过流、断线保护,纯硬件自动工作,不可编程、无指令集、无法烧录程序,不属于 MCU 类芯片。

网友S:
SH367215S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处理器(CPU/MCU),因此不具备通用处理器架构(如 ARM、RISC-V、8051 等)。

网友R:
这款芯片的最高工作主频可以达到120MHz,提供了强大的处理能力,适合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T:
SH367215S 是中颖电子的专用电池保护芯片(非通用 MCU),无公开通用 CPU 架构说明。它属于专用模拟 / 数字混合信号 ASIC,内部集成定制化 8 位 RISC/DSP-like 控制核(非标准 8051/ARM),专为 3~5 串锂电二次保护设计,无用户可编程 Flash,仅固化保护逻辑。

网友U:
这款芯片基于ARM Cortex-M4F核心,具有高性能和低功耗的特点。

网友:
SH367215S 根本不含通用处理器内核,它是一款纯硬件逻辑的二级保护芯片(BMS 模拟 / 数模混合 IC),不采用任何处理器架构。

网友P(2026-05-20):
SH367215S 不是通用 MCU,而是一颗专用锂电池保护芯片(无通用处理器内核)。
定位:3~5 串锂电二级保护芯片(BMS 保护)
架构:无 8051 / ARM / RISC-V 等可编程内核
类型:纯硬件逻辑保护电路(过充、过压、断线检测)
用途:不可编程,仅用于电池包被动保护
封装:MSOP-8

网友P:
SH367215S 没有通用处理器架构(无 8051/ARM/RISC-V 内核)。
它是纯硬件逻辑的锂电池二级保护专用芯片,用于 3~5 串锂电过充、断线保护,不可编程,完全由硬件状态机实现保护逻辑,无 CPU 内核,非 MCU。

网友V:
这款芯片基于ARM Cortex-M系列,具体是Cortex-M4F核心。

网友W:
该芯片的最高工作主频为120MHz,能够提供出色的性能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