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我装的这个keil版本是多少的?

楼主(2024-07-22):
控制面板里查看软件名称是uVision4,但右边的版本是5.20.0.0   ,有点不理解了,究竟是MDK 5还是MDk4呢?下面是软件里面help->about uVision的情况

网友A:
ARM MDK版本5.20

网友B:
由于keil是共用,看你只安装Arm版本,没有C51的版本

网友C:
你的是MDK5.2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结贴了。

网友D:
这个keil4只是个快捷方式,其实打开还是keil5的

网友E:
哈哈,确实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就是keil5,估计是你装了keil4又装了keil5导致的吧

网友G:
如果觉得不好看,可以完全卸载,再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H:
Keil5啊,以官方的help为主啊

网友I:
这种不用纠结,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卸载,安装最新的keil比较好

网友J:
这keil5.20好老了吧

网友K:
你的keil都怼C盘了?不会卡顿吗

网友L:
肯定是以版本号为主啊,你看启动文件能行吗

网友M:
没看到版本号么

网友N:
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O:
以实际显示的为准,肯定为5.2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L:
肯定是以版本号为主啊,你看启动文件能行吗

学习了,谢谢

网友P(2024-08-31):
让人困惑,因为这些信息表明你的Keil版本可能存在一些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