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367215S支持哪些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

楼主(2024-07-23):
SH367215S支持哪些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

网友A:
估计都支持吧,但是还是得看手册

网友B:
睡眠模式(Sleep Mode):
在睡眠模式下,芯片大部分外设和处理器内核处于停止状态,但保持必要的外设和功能工作,以确保快速唤醒和低功耗。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在待机模式下,芯片几乎完全停止工作,只有少量的外设和功能保持运行,如RTC(实时时钟)等。这是最低功耗模式,可以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B:
动态电压调节:根据不同的工作模式,动态调整芯片的工作电压,以优化功耗。
外设关闭:未使用的外设可以关闭,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快速唤醒:支持从低功耗模式快速唤醒,以满足实际应用中对响应速度的要求。

网友B:
假设你要在 SH367215S 上进入待机模式,并使用 RTC 唤醒,代码示例如下:

c

// 配置 RTC
void RTC_Config(void) {
    // 配置 RTC 的时钟源和中断
}

// 进入待机模式
void Enter_Standby_Mode(void) {
    // 关闭不必要的外设
    // 配置待机模式寄存器
    // 启用 RTC 唤醒
    RTC_Config();

    // 进入待机模式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 使能深度睡眠
    __WFI(); // 进入待机模式,等待中断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系统初始化
    // 配置 RTC 和其他必要的设置

    while (1) {
        // 主循环
        Enter_Standby_Mode(); // 进入待机模式
    }
}

网友C:
一般情况下都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