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为什么单片机有多组VDD?

楼主(2024-07-22):
我们知道一般的IC元器件通常只有两个电源引脚,一个是Vcc或Vdd,另一个是Gnd或Vss。但是现在的MCU通常却有多组电源引脚,这是什么原因呢?

以某款100脚MCU为例,可以看到它有5组VDD/VSS,并且会要求每一组VDD/VSS都要接上,实际上这多组VDD内部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既然这样,那么芯片厂家为什么不只留一组出来呢?或者说虽然留了多组出来,能不能外面只接一组呢?如果能这样既节约引脚,外面连接走线也更少。

如果外面只接一组VDD的话,电流在芯片内部经过的路径相对较长,如下图红色的线条。

对于频率高的电路,VDD电流会在高频突变(因为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流越大),这时候路径上产生的感抗会阻碍电流的变化,路径越长感抗越大,从而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会更明显,进而导致芯片网络中的电压变化,这样就会影响MCU系统的正常工作。对于低频或者直流电路,路径长其影响不大。所以早期的低频MCU,只有一个VDD。多组VDD可以减少电感效应(电感并联总电感变小,路径变短电感也越小)。

可以把上述芯片供电的过程,想象成给一块田地灌溉的过程,如果只有一个进水口,肯定不如多个进水口一起进水好。

除此之外,再补充几点:

1)MCU的模拟外设比如ADC通常是独立的电源VDDA,这是因为ADC需要尽可能干净的电源以保证转换结果的准确性,独立一路可以避免受到其他电源噪声的干扰。

2)多种电压要求。有时,芯片的不同部分会以不同的电压运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低压内核和高压 I/O。内核使用较低的电压来降低功耗而 I/O 以更高的电压运行,以便更好地与外部电路连接。这时也需要分出来多组供电,常见的是复杂的SOC芯片。

3)多组VDD相比单个VDD,一个VDD引脚上经过的电流会减小,这样引脚不必承受过高的电流,增强可靠性。

网友A:
MCU的模拟外设比如ADC通常是独立的电源VDDA,这是因为ADC需要尽可能干净的电源以保证转换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B:
多组VDD相比单个VDD,一个VDD引脚上经过的电流会减小,这样引脚不必承受过高的电流,增强可靠性。

网友C:
一些高性能的模拟电路可能需要比数字电路更高的电压来保证足够的信号摆幅和噪声容限。

网友D:
单片机中通常包含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两部分。模拟电路(如ADC、DAC、比较器等)对电源噪声和波动非常敏感,因为这些噪声会直接影响模拟信号的精度和稳定性。因此,模拟电路通常需要更加干净、稳定的电源(如VDDA)。通过将模拟电源(VDDA/VSSA)与数字电源(VDD/VSS)物理隔离,可以减少数字电路高频开关产生的噪声对模拟电路的影响。

网友E:
VDD:为整个微控制器供电。
VSS:接地引脚。
VDDA:为 ADC 供电。
VDDE:为 JTAG 电路供电。

网友F:
单片机的外设和IO口可能有特殊的电压和电流要求,多组VDD可以确保这些外设得到适当的供电。

网友G:
通过分离数字和模拟电源,可以减少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噪声干扰,提高系统的电磁兼容性。
独立的电源轨有助于隔离噪声,特别是在混合信号应用中。

网友H:
在某些应用中,为了保护敏感电路或实现电源管理,可能需要将不同的电源域隔离开。多组VDD可以实现这种隔离。

网友I:
一是芯片引脚的通流能力有限,需要多组引脚来提高负载能力。二是,缩短内部供电路径,减少干扰。

网友J:
单片机系统中的不同电路和外设可能需要不同的电源电压和电流。电源管理系统需要对这些需求进行控制,以满足其电源需求的同时减小系统功耗。常见的电源管理技术包括电源选择器、电源控制器、电源转换器和睡眠模式等。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电源的稳定性对于系统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如果所有模块都依赖于单一的电源,那么一旦电源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L:
多组VDD/VSS布局有利于热量的分散和散热。在高频或高功耗应用中,良好的热管理对于保持单片机性能和延长使用寿命至关重要。

网友M:
不同的模块可能需要不同的电压等级。例如,内核可能需要1.8V,而I/O接口可能需要3.3V或5V。多组VDD可以提供这种多电压等级的支持。

网友N:
多组 VDD 为 PCB 设计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使电源走线更加合理,减少电源线的长度和阻抗,从而降低噪声。

网友O:
为了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单片机可能会将内部的不同功能模块分开供电。例如,一个VDD用于数字逻辑,另一个VDD用于模拟电路,这样可以减少数字噪声对模拟电路的影响。

网友P:
在复杂的系统中,不同的电源域可能需要独立的电源管理,以便于控制和保护。

网友Q:
不同的VDD引脚可以为不同的功能模块提供电源。例如,有些单片机的VDD引脚分为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这样可以避免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之间的干扰。

网友R:
多个VDD引脚便于电源管理。例如,在需要关闭某个功能模块时,可以通过控制相应的VDD引脚来实现,而不影响其他模块的正常工作。

网友S:
单片机内部包含多种功能模块,如果所有模块都从同一组电源获取能量,可能会导致电源分配不均。一些模块可能会因为电源不足而无法正常工作,或者在高负载情况下影响其他模块的性能

网友:
多组VDD可以减少电感效应,因为电感并联总电感变小,路径变短电感也越小。这对于高频电路尤为重要,因为高频电路中,VDD电流会在高频突变,路径上的感抗会阻碍电流的变化,影响性能和功能

网友T:
多组 VDD 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单片机内部不同电路的特定需求,包括电压等级、稳定性、噪声抑制和节能等方面。

网友U:
多组VDD允许单片机在不同的电源电压下工作,从而可以根据工作负载动态调整电压,以降低功耗。
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降低某些模块的供电电压,甚至关闭部分电源,以进一步减少能耗。

网友V:
微控制器的核心电路可能需要较低的电压(例如 1.8V),而 I/O 端口可能需要更高的电压(例如 3.3V 或 5V)以驱动外部负载。

网友W:
多个VDD引脚可以实现负载均衡。不同功能模块的功耗可能不同,通过独立的电源引脚供电,可以更好地管理各个模块的功耗,避免局部过热。

网友X:
多组VDD引脚的设计有助于更好地滤除电源噪声,提高电源稳定性。通过在每个VDD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可以有效地抑制电源线上的噪声,保证单片机各部分电路的稳定工作。

网友J:
如果不同电压要求的模块共用一组电源,可能会导致功耗增加。例如,如果内核使用较低的电压以降低功耗,而I/O接口需要较高的电压,那么共用一组电源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能量损耗

网友Y:
多组VDD可以减小电感效应,因为电感并联时总电感会变小,且路径越短电感越小。

网友Z:
单片机内部通常包括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和外设等部分,这些部分通过总线连接在一起。处理器核心负责执行运算和控制任务,功耗相对较大;而存储器和外设主要负责数据存储和传输,功耗相对较小。为了确保不同部分的稳定供电,需要设计多组VDD。

网友AA:
单片机内部信号的传输和处理会产生电磁辐射和干扰(EMI),对周围电路和设备造成影响。为了减小EMI,需要对VDD电源系统进行优化,包括滤波、分段供电和地电位分离等措施。

网友:
在一些应用中,多组VDD可以提供冗余电源,一旦主电源出现问题,备用电源可以接管,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B:
单片机内部包含多种功能模块,如微处理器核心、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等。这些模块在运行时对电源的需求可能不同,有的需要较高电压,有的需要较低电压。多组VDD能够确保每个模块都能获得最适合其工作的电源电压,避免电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性能问题。

网友AC:
模拟电路通常需要更低的噪声和更好的稳定性,因此通常会有一个单独的电源来避免数字电路产生的噪声影响模拟电路。

网友:
多个VDD引脚可以提高电源的稳定性。通过分散电源供应,可以减小电源线上的电流密度,降低电源噪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E:
单片机内部包含多种电路模块,如处理器核心、存储器、外设接口等,这些模块可能对供电电压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AD:
多组VDD是因为内部功能电路模块在晶圆上是分布在不同位置的,就近引电源布线和干扰设计上更优,还有就是引脚的通流能力有限。

网友AE:
微控制器外设和io端口可能有特殊的电压和电流要求,多个vdd可以确保这些外设正确供电。

网友AF:
为了减少数字电路的噪声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会为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别提供独立的电源引脚。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模拟信号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G:
多个VDD引脚提供了更大的设计灵活性。设计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源配置,优化电路性能。

网友AB:
多组VDD使得单片机可以实现更精细的电源管理,比如通过电源选择器、控制器来动态切换电源,或者在不使用某些外设时关闭它们的电源。

网友AH:
首先,芯片引脚的流通能力有限,需要多组引脚来提高负载能力。

网友Z:
如果所有模块都从同一组电源获取能量,可能会导致某些引脚承受过大的电流负荷,进而引发过热和可靠性问题。多组VDD可以分散电流负荷,提高单片机的整体可靠性。

网友K:
设置多组 VDD 引脚以适应不同的电源模式需求。

网友AF:
有些单片机支持宽电压范围的工作,因此可以为不同的电路提供不同的电压等级,以适应不同的应用环境。

网友V:
通过将不同功能的电路分开供电,可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和干扰,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AA:
模拟VDD与数字VDD:模拟电路(如ADC、DAC)通常需要更干净的电源,与数字逻辑的电源分开可以减少干扰。
内核VDD与I/O VDD:内核可能工作在较低的电压以降低功耗,而I/O接口可能需要更高的电压以驱动外部设备。

网友AI:
多个 VDD 引脚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供应能力,有助于在单片机工作时保持电源电压的稳定,特别是在电流需求突然增大的情况下。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和设计指南,合理布局电源和地线,确保每组VDD/VSS都得到妥善处理,以满足系统的电源需求和性能要求。

网友AJ:
多组VDD/VSS引脚可以提高单片机的电流承载能力,避免单一电源路径上过大的电流导致的压降和功耗问题。

网友AK(2024-09-02):
通过为具有不同功能的电路分别供电,可以降低电力线上的噪声和干扰,并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AL:
单片机多组VDD设计是为了满足不同模块或单元的电源需求,以实现更精细的电源管理和优化性能,确保各模块能正常工作并降低功耗。

网友AM:
多组VDD有利于系统稳定

网友AN:
与单个vdd组相比,流经一个vdd引脚的电流将减少,从而该引脚不必承受过大的电流,增强了可靠性。

网友AO:
单片机中通常包含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两部分,这2部分是需要分开的

网友AP:
微控制器通常包含两部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这两部分需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