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6A 规格书

楼主(2024-07-25):
SH79F326A 规格书

DS000001C SH79F326A CV2.0.pdf

网友A:
在同样振荡频率下,SH79F326A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有着运行更快速的优越特性,这显著提升了程序执行的效

网友B:
SH79F326A是一款由中颖电子推出的8051兼容单片机,具有高速和高效率的特点

网友C:
SH79F326A完全兼容标准8051芯片的大部分特性,这使得开发者可以轻松地迁移现有代码或设计新代码

网友D:
SH79F326A的寄存器分为两个区,bank0区和bank1区。这两个区存在地址重复的现象,使用时需特别注意当前指针指向的区,以避免误操作

网友E:
SH79F326A可以用于电机控制,通过定时器模拟PWM输出来调节电机速度

网友F:
该单片机还支持ADC功能,常用于采集外部模拟信号并将其转换为数字量。这在传感器读取和处理中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