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6A 规格书

楼主(2024-07-26):
SH79F326A 规格书

DS000001C SH79F326A CV2.0 (1).pdf

网友A(2025-03-04):
SH79F326A带有LED驱动器,可驱动8COM/12SEG带调光的LED

网友B:
芯片支持Pro06A、Pro03A、JET51A烧写器设备,用以烧写中颖8bits flash或OTP芯片,适用于WINXP及以上系统

网友C:
STM32WB1MMC符合蓝牙低功耗 5.3 标准,已获得相关认证,在无线通信方面具有出色的性能和兼容性,适用于各种需要低功耗蓝牙连接的设备

网友D:
中颖电子的SH79F326A基于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是高速高效率的8位单片机。

网友E:
SH79F326A有30/26/18个双向I/O管脚(不同封装对应不同数量),且I/O内建上拉电阻(30kΩ)

网友F:
具备2路12位PWM定时器、1个TWI接口、3路增强型UART,可实现多种通信功能

网友G:
学习了解一下此MCU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