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简单的触控按键读取和控制雾化器开关的示例代码

楼主(2024-07-22):
触控芯片初始化:

初始化SC91F831触控芯片并配置触摸按键。
主控MCU编程:

编写触控按键读取和处理代码。
编写雾化器控制逻辑,包括开关、模式选择和定时功能。
实现安全保护功能,实时监控水位和温度。
显示屏驱动:

编写LED显示屏驱动代码,显示设备状态和剩余时间。
调试和优化:

对整体功能进行调试,确保各模块正常工作。
优化触控灵敏度和雾化效果,提升用户体验。

--------------------------------------------

#include "sc91f831.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假设使用I2C接口
#define TOUCH_I2C_ADDR 0x28

void touch_init(void) {
    // 初始化I2C接口
    HAL_I2C_Init(&hi2c1);
    // 初始化触控芯片
    SC91F831_Init(TOUCH_I2C_ADDR);
}

uint8_t touch_read(void) {
    uint8_t touch_data;
    // 读取触控按键状态
    SC91F831_Read(TOUCH_I2C_ADDR, &touch_data);
    return touch_data;
}

void control_nebulizer(uint8_t command) {
    if (command == TOGGLE) {
        // 控制雾化器开关
    }
    // 根据实际需要实现其他控制命令
}

void main(void) {
    HAL_Init();
    touch_init();

    while (1) {
        uint8_t touch_data = touch_read();

        if (touch_data & 0x01) { // 假设按键1控制开关
            control_nebulizer(TOGGLE);
        }

        HAL_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