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不同的平台和编译器中,va_list的实现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楼主(2024-07-22):
在KF32A141中,将串口重定向到重写vsnprintf函数时,如果发现va_copy未定义,可以自己实现va_copy。va_copy用于在C语言的可变参数列表处理中复制一个va_list变量。

va_copy的实现
在不同的平台和编译器中,va_list的实现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通常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指针复制来实现va_copy。在C99标准中,va_copy是标准的一部分,但如果你使用的编译器或库不支持它,可以自行实现。

以下是一个通用的实现:

c

#ifndef va_copy
#define va_copy(dest, src) ((dest) = (src))
#endif

楼主:
示例代码
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展示如何在vsnprintf函数中使用va_copy:

c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fndef va_copy
#define va_copy(dest, src) ((dest) = (src))
#endif

int my_vsnprintf(char *str, size_t size, const char *format, va_list ap) {
    va_list ap_copy;
    va_copy(ap_copy, ap);
    int result = vsnprintf(str, size, format, ap_copy);
    va_end(ap_copy);
    return result;
}

void uart_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
    char buffer[256];
    va_list args;
    va_start(args, format);
    my_vsnprintf(buffer, sizeof(buffer), format, args);
    va_end(args);
    // 这里添加将buffer内容发送到串口的代码,例如:
    // uart_send(buffer);
}

int main() {
    uart_printf("Hello, %s!", "world");
    return 0;
}

楼主:
解释
#ifndef va_copy 和 #define va_copy(dest, src):

这段代码定义了va_copy,如果它未在标准库中定义。va_copy的实现是简单的指针复制,因为在大多数实现中,va_list本质上是一个指针。
my_vsnprintf函数:

该函数是一个重写的vsnprintf函数,使用va_copy复制参数列表并进行格式化操作。使用va_copy可以确保原始的va_list不被修改。
va_end用于结束使用va_list,防止内存泄漏。
uart_printf函数:

该函数演示了如何使用自定义的vsnprintf函数来格式化字符串,并将其发送到串口(实际发送到串口的代码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实现)。
使用va_start初始化va_list,va_end结束使用。
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在KF32A141平台上实现va_copy,并将串口重定向到重写的vsnprintf函数。

网友A:
都可以使用哪些平台和编译器呢

网友B:
这算是一个表单的定义和使用示例吗

网友C: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什么呢,不同是体现在函数体里边的吗

网友D:
在单片机c语言中支持这种函数的使用吗

网友E:
都有哪些编译器是支持这个函数的呢

网友F:
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编写代码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