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单电阻如何采样三相电流

楼主(2024-07-22):
吸尘器电机为了节约成本,逆变器采用单电阻采样三相电流,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相MCPWM电平开始置高时候触发ADC采样?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帮着顶。跟着学习。

网友B:
只有A B两相(或bc或ac)取mcpwm下管开通较早的2相,然后根据adc检测时间和电流采样偏移时间,对mcpwm比较值进行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A B两相(或bc或ac)取mcpwm下管开通较早的2相,然后根据adc检测时间和电流采样偏移时间,对mcpwm比较值 ...

你好,三角形接法单电阻采样的电路,通过单电阻采样的电流是两相电流和吗?需要除以2得到单相电流?还有关于啥时候采样的问题:是通过MCPWM的高电平T0时刻触发ADC采样吗?通过ADC中断取值吧,不是用的DMA吧?

网友B:
不是2相电流和,还是单独采两相
双电阻/三点组是T0触发,单电阻不是,需要移相,需要T0和T1都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2相电流和,还是单独采两相
双电阻/三点组是T0触发,单电阻不是,需要移相,需要T0和T1都触发 ...

移相是啥意思?就是说触发ADC采样的触发时间要自己设置吧,根据MCPWM高电平置高时间点进行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