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ATTINY202 的恢复选项

楼主(2024-07-23):
UPDI 编程器
ATTINY202 主要通过 UPDI 接口进行编程和调试。如果熔丝设置错误,通常无法通过标准的 UPDI 编程器进行编程或恢复。这是因为 UPDI 编程器无法在熔丝设置完全错误时正常连接或恢复芯片的状态。

恢复方法

正确配置熔丝:如果熔丝设置错误,可以尝试纠正熔丝设置错误的配置并重新编程。这要求你能够在 UPDI 接口正常工作时进行设置,但如果熔丝配置错误导致 UPDI 接口失效,这种方法可能无法奏效。
芯片复位:对于某些微控制器,恢复到出厂状态可能是一个选项。可以尝试使用特殊的复位程序或工具,但这种方法不一定对 ATTINY202 适用。
没有高压编程支持
对于 ATTINY202,不提供传统的高压编程(High Voltage Programming, HVP)支持。这意味着你不能像某些其他 AVR 微控制器一样通过施加高电压来恢复芯片。

网友A:
高压编程是多高的电压啊

网友A:
经常看到高压编程,低压编程的,没搞懂。

网友B(2025-09-20):
ATTINY202 的恢复选项,用100字说明
ATTINY202 恢复选项主要针对编程锁或固件问题。可通过 SPI 接口用编程器(如 Atmel-ICE)连接,在 Atmel Studio 中选择 "擦除芯片" 清除锁定位;若熔丝配置错误导致无法编程,需用高压并行编程模式恢复默认熔丝。操作前确保接线正确,避免损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