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VS可以当作一个电压敏感型开关使用?

楼主(2024-07-22):
如题,TVS一般都用作电压保护器件使用,遇到大电压的时候迅速导通避免电压传导到后面电路,那么是否可以将TVS用作开关使用呢,反向串联在电路中,低于反向击穿电压则不导通,高于反向击穿电压则导通,查了一下TVS长时间处于反向击穿状态下也不会损坏,请问各位这样的思路是否可行,有什么风险吗?

网友A:
不太行,为什么不用比较器与施密特触发器;TVS结电容特大,稍稍有点功率容量的结电容都上1000pF,我设计电路也用到过检测过压,不过事用的稳压二极管,其结电容小得多,一般为几十pF,高速应用也得考虑其结电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