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TL494制作BOOST升压电路时占空比增大一点后不变

楼主(2024-07-22):
如上图:用TL494设计一个异步BOOST电路,过流保护为8.3A左右,过压保护在48V左右,空载占空比在5%左右,
1、2脚用来检测过流,15、16用来检测过压;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当负载在4A左右时,占空比在35%左右,当负
载继续加大时,占空比不随着负载加大而增大,而输出48V却随着负载增加而降低。看规格书是占空比可以达到
91%上下,我这个实测相差太大,想请教一下:如何做可以继续让占空比随着负载增大而增大?没有币了
在抱歉!!!

楼主:
TL494制作BOOST升压电路时占空比增大一点后不变

网友A:
环路问题,好好检查一下。3-15脚的反馈环路怎么设计。

楼主:
限流是8.3A   实际输出才4A     你在开玩笑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问题,好好检查一下。3-15脚的反馈环路怎么设计。

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限流是8.3A   实际输出才4A     你在开玩笑嘛?

“4A左右时,占空比在35%左右”, “BOOST电路”
如果限流是限制开关管的峰值电流。

网友C:
TL494制作BOOST升压电路时占空比增大一点后不变

你的限流值是初级的最大瞬时电流,你的4A是次级负载电流。能是一个意思么?

网友D:
TL494制作BOOST升压电路时占空比增大一点后不变

保留电压负反馈,去掉电流的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