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SPI库函数好用吗

楼主(2024-07-22):
    /* Setup SPI0 multi-function pins */
    SYS->P1_MFP = SYS_MFP_P14_SPISS0 | SYS_MFP_P15_MOSI_0 | SYS_MFP_P16_MISO_0 | SYS_MFP_P17_SPICLK0;

    /* Set IP clock divider. SPI clock rate = 2MHz */
    SPI_Open(SPI0, SPI_MASTER, SPI_MODE_0, 32, 2000000);

    /* Enable the automatic hardware slave select function. Select the SS pin and configure as low-active. */
    SPI_EnableAutoSS(SPI0, SPI_SS, SPI_SS_ACTIVE_LOW);

看到有个例子有这么两句,SS是SPI选定的吗,不是可以自己操作吗,还是这样可以更高速?

网友A:
不知道SS这个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难道设置后,操作的时候就自己操作了吗,如果直接用一个IO拉低不行吗,好奇怪。

网友B:
库函数封装了底层寄存器操作,使用起来比较简单直观,开发者不需要深入了解SPI协议和硬件细节,就可以快速实现SPI通信

网友C:
不使用SPI_EnableAutoSS函数就可以自己操作了

网友D:
高端型号的单片机支持DMA传输,可以进一步提高SPI通信的速度和效率。

网友E:
通过新唐单片机的SPI接口实现高速WIFI无线通信,有效吞吐速度超过兆字节每秒,显示出其高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F:
开发者可以选择使用中断或查询方式进行SPI通信,提供更多的控制手段。

网友G:
新唐单片机的SPI库函数可能无法满足所有特定应用需求。例如,某些高级应用可能需要自定义SPI通信协议或实现特定的数据处理逻辑。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基于库函数进行二次开发,以实现所需的功能。

网友H:
新唐单片机的SPI库函数通常提供了SPI通信所需的基本功能,如初始化、发送、接收等。这些基本功能对于大多数SPI通信应用来说是足够的。

网友I:
新唐单片机的SPI库函数在完整性、易用性和稳定性方面表现良好,适用于大多数SPI通信应用。

网友J:
库函数会占用一定的ROM和RAM资源,对于资源受限的项目需要评估其占用情况。

网友K:
使用库函数可以减少开发时间,因为很多常用的功能已经被预先编写好,只需调用即可。

网友L:
新唐单片机的SPI库函数通常设计得相对简单易用。用户只需调用相应的函数即可完成SPI通信的初始化和数据传输。此外,库函数通常还提供了丰富的配置选项,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M:
这个库函数都差不多吧

网友N:
虽然新唐MCU可以在SPI Flash上直接执行代码,但为了提高关键函数的性能,建议将它们重定向到SRAM上执行。

网友O:
新唐单片机的SPI库函数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实现SPI通信功能。

网友P:
库函数通常与特定的微控制器系列兼容,确保在新唐的不同型号之间移植代码时的兼容性。

网友Q:
这不是挺好用的吗,ARM单片机很成熟,一般都非常好用。

网友R:
这个很简单的外设,还存在好用不好用吗?

网友S:
你屏蔽掉最后一行,就可以自己控制了

网友T:
支持一主多从的通信模式,适用于复杂的多设备通信需求。

网友U:
新唐单片机的SPI库函数在经过严格的测试和验证后,通常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仍可能出现一些与硬件或软件环境相关的问题。因此,在使用SPI库函数时,建议仔细阅读相关文档,并按照推荐的步骤进行配置和使用。

网友V:
库函数为了通用性和易用性,可能在性能上不如直接操作寄存器的代码高效。

网友W:
全双工同步串行通信:新唐单片机的SPI接口支持全双工同步串行数据通信,可作为主机或从机使用。
多模式支持:每个SPI控制器可以配置为主设备或从设备,并支持PDMA(直接存储器访问)功能存取数据缓冲区。
高传输速率:总线时钟在主机模式下最高可达24MHz,从机模式下最高可达16MHz。
高位优先低位优先:支持高位优先(MSB)或低位优先(LSB)时序,满足不同设备的需求。

网友X:
提供详细的初始化和配置示例,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例如,通过SYS_Init函数进行系统时钟和GPIO初始化,确保SPI模块正确配置。

网友Y:
单片机通常配备有SPI(串行外设接口)硬件模块,并且公司通常会为其单片机提供一系列的库函数来简化SPI接口的使用

网友Z:
不存在好不好用这一说,关键还是看硬件层是否稳定和可靠。

网友AA:
库函数抽象了底层硬件操作,使得编程更加简单和直观。

网友AB:
如果需要将代码从一个新唐单片机迁移到另一个,使用库函数可以使这个过程更加容易。

网友U:
库函数可能无法覆盖所有的SPI通信场景,对于一些特殊的需求,可能需要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AC:
新唐的SPI库函数对于快速开发还是比较友好的,但如果对性能有较高要求,可能需要考虑更底层的寄存器操作。

网友Y(2024-08-21):
新唐单片机的SPI库函数是否好用,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库函数的完整性、易用性、稳定性以及是否满足特定应用需求等。

网友AD:
支持主从模式,可以灵活配置SPI时钟、数据位宽、极性相位等参数,适配不同的SPI外设1。

网友AE:
提供了SPI的初始化、发送、接收、读写等常用功能,基本能满足大部分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AF:
在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通信中,SS(Slave Select)信号用于选择从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AG:
在上面的代码示例中,通过SPI_EnableAutoSS(SPI0, SPI_SS, SPI_SS_ACTIVE_LOW)函数启用了自动硬件从机选择功能,并选择了SS引脚,并配置为低电平有效。这意味着在进行SPI通信时,硬件会自动控制SS引脚的电平,无需手动操作SS信号。

网友AH:
启用自动硬件从机选择功能可以简化SPI通信的控制过程,减少了在软件层面上对SS信号进行控制的工作,同时也可以提高通信速度和可靠性。

网友AI:
因为硬件能够更快速地控制SS信号的变化,从而可以实现更高速的SPI通信。

网友AJ:
如果需要手动控制SS信号或者有特殊的通信需求,也可以选择不使用自动硬件从机选择功能,手动控制SS信号。这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AK:
他们的SPI库函数通常是为了方便开发者在新唐MCU上实现SPI通信而设计的。

网友AL:
对于新唐的SPI库函数是否好用,通常取决于功能完整性

网友AM:
SPI库函数是否提供了完整的功能,包括初始化SPI、发送数据、接收数据、设置时钟极性和相位等功能

网友AN:
这不是很好用吗?arm的MCU已经很成熟了,一般都很好用。

网友AO:
这种很简单的外设还好用吗?

网友AP:
,如果您需要将代码从一个新的MCU迁移到另一个MCU,使用库函数可以使这个过程更容易。

网友AQ:
你挡住最后一条线,你就可以自己控制了

网友AR:
由于硬件可以更快地控制ss信号的变化,因此可以实现更高速的spi通信。

网友AS:
新塘的spi库函数的可用性通常取决于功能的完整性

网友AT:
这个很简单的外设还能用吗?,

网友AU:
新唐的SPI库函数使用表现良好,操作简便,效率高,可以满足大部分SPI通信需求。但在具体应用时,还需根据实际项目和硬件环境来评估其适用性。

网友AV:
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AW(2025-08-30):
新唐 SPI 库函数封装完善,接口清晰,支持多种模式配置,配有详细文档和示例,易于上手,能高效实现 SPI 通信功能,实用性较好。

网友AX:
新唐的SPI库函数使用方便,功能齐全,适合多种单片机项目。

网友AP:
新唐SPI库函数用起来挺方便的,支持多种通信速度,但需注意配置时序。

网友AY:
这种单片机支持灵活的SPI配置,能适应多种外设需求。

网友AZ:
自动硬件从设备选择功能确实可以提高通信速度,因为它减少了CPU的负担。你只需要配置好硬件,然后就可以专注于数据传输,而不需要关心从设备的控制。

网友BA:
库函数功能相似,但具体应用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AR:
库函数像现成工具,省去编程麻烦,快速实现功能。

网友BB:
新唐的 SPI 库函数总体来说比较好用。它封装了底层寄存器操作,使用简单直观,功能较为齐全,涵盖初始化、数据收发等功能,还支持中断或查询方式通信。不过,对于一些有特殊通信需求的高级应用,可能需要基于库函数进行二次开发。

网友AW:
新唐的 SPI 库函数总体来说比较好用。它封装了底层寄存器操作,使用简单直观,开发者无需深入了解硬件细节即可快速实现 SPI 通信。库函数提供了基本功能,还支持 DMA 传输,且开发者可选择中断或查询方式通信。但对于某些高级应用,可能需要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