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usb运行不正常该从软件开始查找还是硬件啊?

楼主(2024-07-22):
刚开始插上可以,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A:
是用我们的开发板去测试的吗

网友B:
用USB分析仪看看不行的时候USB端口发生了什么。

网友C(2024-09-05):
我觉得可以看看你的程序逻辑,是否有休眠功能

网友D:
是不是USB接触不好啊?导致的

网友E:
估计是有睡眠了吧,不然咋过段时间就不行了呢?

网友F:
可以用USB或者逻辑分析仪抓包看看你的USB怎么了,是不是程序死掉了?

网友G:
有些时候可能是电脑端的USB睡眠了,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H:
跟枚举有关系吧,估计没有上拉电阻加持,导致USB掉了也不知道

网友I:
可以保证操作系统中的USB设置正确。例如,在Windows中,可以检查“电源管理”设置,确保没有禁用USB设备的节能选项

网友J:
一般需要确认USB端口配置正确。例如,在一些嵌入式系统中,可能需要通过配置文件或代码来启用USB端口

网友K:
尝试更换USB线缆,有时线缆损坏会导致通信问题

网友L:
尝试将USB设备连接到另一台主机,以确定是设备本身的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检查USB设备是否有物理损坏,如外壳破裂、电路板损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