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340还能用来点oled屏?

楼主(2024-07-22):
今天看到个帖子用ch340点屏,还能这么用

网友A:
应该是CH341或者CH347的SPI来点屏幕吧

网友B:
点什么屏?CH340是串口芯片,如果是串口屏就可以。

网友C:
单独一个CH340应该不行吧,得需要MCU配合才行吧

网友D:
这就是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怎么驱动显示屏,你说的应该是MCU通过这个点亮OLED把

网友E(2024-09-06):
好像不能支持CH340来驱动OLED屏幕吧

网友F:
你的OLED屏是串口屏?

网友G:
其实要是I2C或者SPI的话,CH341是OK的吧

网友H:
当然可以,其实CH340也算是个MCU了,只是做USB转串口的一种通讯而已

网友I:
当然可以支持,但是跟你屏幕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J:
你的屏最好是串口,我觉得是可以支持CH340来驱动

网友K:
之前用过这种方式调试,主要是OLED是做的HMI串口屏,所以可以

网友L:
你的屏是啥样的,看看?串口屏的OLED好像不便宜吧

网友M:
主要是看OLED的接口是啥,这个板子估计是改过的HMI吧

网友N:
这屏我猜不会很便宜啊,串口屏本身就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