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输入捕获的最小间隔时间是多少啊?

楼主(2024-07-22):
想要用它测下两个信号之间的间隔

网友A:
主频的四分之一

网友B:
这个间隔很不错了啊

网友C(2024-08-22):
在STM32F1系列微控制器中,输入捕获(Input Capture)功能用于测量外部信号的脉宽或频率。输入捕获的最小间隔时间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系统时钟频率、定时器时钟分频器设置、定时器预分频器设置以及定时器的计数频率。

网友D:
系统时钟频率(SYSCLK):STM32F1系列微控制器的系统时钟频率可以从外部晶振或内部RC振荡器获得,常见的系统时钟频率有8 MHz、16 MHz、24 MHz、36 MHz、48 MHz、56 MHz和72 MHz。

网友E:
APB总线时钟频率:定时器时钟通常来自APB1或APB2总线,APB总线时钟频率通常是系统时钟频率的分频。例如,如果系统时钟频率是72 MHz,APB1总线时钟频率可能是36 MHz(如果分频系数为2)。

网友F:
定时器时钟分频器(TIMxCLK):定时器时钟可以通过预分频器进一步分频,以降低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例如,如果APB1总线时钟频率是36 MHz,并且定时器时钟分频器设置为1,那么定时器时钟频率也是36 MHz。

网友G:
定时器预分频器(PSC):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可以进一步分频定时器时钟,以设置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例如,如果定时器时钟频率是36 MHz,并且预分频器设置为36000-1,那么定时器的计数频率将是1 kHz。

网友H:
定时器计数器分辨率:定时器的计数器分辨率决定了定时器能够测量的最小时间间隔。例如,如果定时器计数器是16位的,那么它可以计数从0到65535。

网友I:
例如,如果定时器计数频率是1 kHz(即每秒计数1000次),那么最小间隔时间是1毫秒。

网友J:
请注意,实际的最小间隔时间还可能受到中断响应时间、软件处理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K: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系统配置和应用需求来确定输入捕获的最小间隔时间。

网友L:
一般最小间隔不是跟你定时时间有关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