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lf能不能直接烧录到单片机

楼主(2024-07-22):
只给了elf文件,但是下载器好像都得hex啊

网友A:
ELF好像是debug模式下载的

网友B:
有多种方法可以将ELF文件转换为HEX格式,‌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Keil环境自带的fromelf.exe工具。‌这个工具可以直接将ELF文件转换为HEX格式。‌

网友C(点评):
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处理,谢谢。

网友C:
不同厂家的,fromelf.exe工具都能用,结果一样的吗?

网友C:
印象里,HEX也有不同种类的,fromelf.exe是通过参数设置转化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