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为啥HC-ISP不能用HClink下载?

楼主(2024-07-22):
usb转ttl就可以

网友A:
ISP是通过串口下载的,不是JTAG。

网友B:
可能是接口不匹配

网友C:
两者之间的协议不兼容?

网友D:
HC-ISP和HClink可能支持不同的命令集,用于控制芯片的下载过程。如果HClink无法发出HC-ISP能够识别的命令,那么就无法完成下载操作。

网友E:
HC-ISP和HClink的软件版本可能不兼容。如果HClink的软件版本过旧或过新,都可能导致无法与HC-ISP正确配合工作。

网友B:
检查硬件兼容性

网友F:
更新软件版本

网友G(2024-11-07):
可以呀,输入命令,把它转换成一个usb转串口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H:
ISP是串口下载模式,HCLINK是JTAG或者SWD下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