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己实现字符串转浮点数的函数啊?

楼主(2024-07-22):
atof这个好像不太好用

网友A:
C语言有标准库函数,参考一下。

网友B:
用共同体转换,存进去读出来就行

网友C:
共用体挺不错的

网友D:
float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实现一个字符串转浮点数的函数需要考虑多种情况,包括正负号、小数点、指数表示法(如科学计数法)以及可能的非法输入

网友F:
需要注意的是,atof 函数在遇到无法转换的字符时会停止转换,并返回已经成功转换的部分。如果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无法转换为数字,atof 将返回 0.0

网友E:
为啥会说atof不好用啊?是哪里不行么?说一下,避避坑

网友G:
atof 是一个C标准库函数,用于将字符串转换为双精度浮点数。它的原型定义在 <stdlib.h> 头文件中

网友H:
其实atof 函数接受一个以空字符结尾的字符串作为参数,并返回一个 double 类型的值

网友I:
我觉得还行吧,还是比较可用的一个

网友J:
你可以自己写个,但是会很麻烦,而且运行速度可能也会下降一点点

网友K:
strtold 函数与 strtod 类似,但它将字符串转换为长双精度浮点数(long double 类型)

网友L:
strtod 函数可以将字符串转换为双精度浮点数,并且可以处理更多的格式,包括科学计数法。此外,它还可以检测并报告转换后的第一个未被转换的字符的位置。

网友M:
strtof 函数与 strtod 类似,但它将字符串转换为单精度浮点数(float 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