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UL黄胶腐蚀PCB板铜箔的问题

楼主(2024-07-22):
大家好,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UL黄胶腐蚀PCB 板铜的问题,我们一个电源板上大电容(会发热)下点黄胶,点胶的位置有过孔,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好几个产品不良,经分析后是过孔内的沉铜开路了,PCB板家说是可能遇到了腐蚀一类的问题。之前因没有遇到过,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网友A:
点胶工艺现在不知道使用的还多不多

解决方案:
1,改板,把过控挪出来
2,改板,过孔塞fr4

谢谢坛友的指点,我针对性修改完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