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S测试工装推荐

楼主(2024-07-22):
  大家在测试BMS相关产品时有推荐的工装吗?电池电压采样,模拟,温度采样模拟等?

楼主:
一、应用场景
模拟电池电压输出;
过欠压测试;
量产板老化测试;
断线检测测试;
充放电测试;
多簇菊链测试;
  二、电源输入
          通过外部电源给BAT+和BAT-输入电压。四个通道共用一个输入电源!电源端口可直接用鳄鱼夹进行连接,设计的两个焊盘较大方便使用鳄鱼夹或者焊线。

        一个板子上有四个通道,四个通道各自可通过调压旋钮进行调节通道电压,旋钮调节后每个通道的电压大小一致。

三、通道电压设置
      每个板子有4个通道,分别为1#,2#,3#,4#。每个通道支持4~18串电池电压模拟。

        1.电池串数选择
        电池的串数可通过红框中标注的部分进行选择。如想模拟12串电池,可将B18和B12处的两个孔短接。孔间距为2.54mm,方便使用跳线帽进行选择,简单的挑选可直接用镊子扎着短接。最少支持4串,最大支持18串。

        四个通道总共最大支持72串,如有更高串数需求可使用多块板子进行并联。

       2.电池电压调节
        比如输入电压54V,1~4#通道旋转调压旋钮,18节的电压可在1.5~3V变化。注意每个通道的每节电压是同时变化的,不同通道的每节电压可以不一样。如1#每节电压是3V则1#的18路电压都是3V,但是2#每节电压不受1#的影响,只和当前通道的调节旋钮有关系。分压电阻选择的均为1%的电阻,电阻为510R。

        建议设置好电压后使用万用表测量通道电压再接入采集设备!建议每个AFE(电池电压采集芯片)使用一个通道!防止因为每个AFE的电流大小不一致导致部分节电压采样有异常!

        大部分AFE的V+和BAT0端口回路会有电流。AFE的功耗如果小于3MA正常使用没问题,如果大于3mA建议将可调电阻短接,相当于电源电压直接在分压电阻上,防止电流大在可调电阻上压降太大,影响采集的精度。

四、接插件选择
        电阻分压板设置的接插件接口间距为3.81mm,引脚数量为20。插头(线端)可用小的平口螺丝刀拧紧线束。

        每个通道设计时考虑到不同客户使用的线序可能不一样,所以设计的接口两个红框中仅是接口的朝向不一样,定义是一样的!所以同一个通道中测左边接插件的B0和右边接插件的B0是导通的。早期板子是接插件都焊接,后来因为很多客户因为选择太多苦恼,所以现在将接插件仅保留向右的位置。

五、板子尺寸
        板子尺寸为100mm*160mm,定位孔间距为40mm。

        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不清晰的地方可以留言或者私信!不断升级才能让大家用的更舒心!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1_81525053/article/details/134758052

楼主:
https://blog.csdn.net/2301_81525053/article/details/134758052?spm=1001.2014.3001.5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