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2.进阶任务之一硬件加密实验

楼主(2024-07-22):
英飞凌CYW20829支持芯片内部的AES-128硬加速,经过实测,能够带来AES128加密的性能飙升。

实测的测试过工程如下:
1. 先了解英飞凌CYW20829系统支持的AES-128硬加速,并进行加密解密测试
2. 了解一个软件实现的AES128方案,具体可见:https://blog.csdn.net/cp1300/article/details/122938787
3. 对比两种方案的实际消耗

一、创建AES128测试工程

创建后,使用VsCode打开:

二、添加计数器
  1. /* counter timer clock value in Hz  */
  2. #define COUNTER_TIMER_CLOCK_HZ          (10000)

  3. /* counter timer period value */
  4. #define COUNTER_TIMER_PERIOD            (1)
/* Timer object used for counter */
cyhal_timer_t counter_timer;
volatile uint32_t tc_count = 0 ;

/******************************************************************************
*Function Definitions
******************************************************************************/

void timer_init(void);
static void isr_timer(void *callback_arg, cyhal_timer_event_t event);

要使用计数器的话,在测量开始的时候,先将tc_count置零,然后在测量结束的时候,读取其值即可。

三、移植软件实现的AES128方案
将上面软件实现的AES128方案的文件拷贝过来:

但头文件要做适当的修改:
#ifndef _AES128_H_
#define _AES128_H_
//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uint8_t u8;
typedef uint32_t u32;

四、测量代码修改:
将原有加密解密代码中的printf注释掉:
  1. void encrypt_message_cfb(uint8_t* message, uint8_t size);
  2. void decrypt_message_cfb(uint8_t* message, uint8_t size);
  3. void encrypt_message_ctr(uint8_t* message, uint8_t size);
  4. void decrypt_message_ctr(uint8_t* message, uint8_t size);

在main()中初始化定时器:

在main()命令部分,添加调用软件加密解密的处理,以及计算counter计数值:

五、测试
测试的时候,使用一串乱码字符测试:dsfbjnasdakhbsdjsdknbg43iuefybhc aiwlusekfhbnwejrkusajhnm3q4iomyr2938oriyzfhn384,345tfetrewtewrrtf
然后通过串**互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1. 硬件CTR:

2. 硬件CFB:

3. 软件算法:

通过上面的测试对比可以看出,硬件加速,性能飞升,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A:
采用的非对称加密还是对称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