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GD32 MCU上下电要求吗

楼主(2024-07-23):
你了解GD32 MCU的上下电要求吗?MCU的上下电对于系统的稳定运行非常重要。
GD32F30X为例,上电/掉电复位波形如如下图所示。
上电过程中,VDD/VDDA电压上电爬坡,当电压高于VPOR(上电复位电压)MCU开始启动,之后内部逻辑电路延迟2msNRST引脚拉高,MCU正式启动,此为上电过程。上电过程中,对于上电爬坡斜率没有要求,对于电源稳定性有要求,上电过程中尽量避免电源波动以及突然的跌落,比如上电到2.6V以后再次跌落到POR附近,但没有跌破PDR,则有可能造成MCU加载代码异常进而导致启动失败。
掉电过程中,当电压低于VPDR后,NRST拉低,MCU完成掉电。掉电电压需要跌落到VPDR以下,尽量跌落到0V,掉电斜率需要大于20us/V,也就是掉电不能太快。
以上为GD32 MCU对于上下电的要求,如有其他问题或建议,欢迎评论区讨论。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MCU对上电和掉电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不像MPU。

网友B:
其实MCU一般要求电源稳定

网友C:
单片机对上电的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D:
MCU的上下电时序要求没有MPU严格,因为电源轨一般就一个。

网友E: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就知道电压如果不稳定会有问题

网友F:
一般的电源模块应该都能满足要求啊

网友G:
如果不满足要求的话 很有可能单片机会随机启动

网友H:
对于电压的上升的时间以及稳定性都有要求

网友I:
当外围芯片和单片机的上电掉电时序要求不一样的时候如何处理呢

网友J(2024-08-31):
GD32 MCU 通常对电压爬升的斜率没有严格要求,但建议电源电压平稳且不应有明显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