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求解决思路

楼主(2024-07-23):
IDE:Keil MDK 5.20.0.0
Jlink驱动版本:7.98a
仿真器:ARM v9
芯片:GD32F103ZET6, no sram
连线:VCC 5v、GND、DI、CLK都和仿真器出的排线对接上了。且板子上的pwr灯是亮的。
1- 5v
2-GND
3-DI 数据线
4-CLK  时钟

楼主:


网友A:
把reset接上,keil里把硬件复位选上!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