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配置里什么都没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4-07-23):
AVR单片机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是MCC坏了吗,我卸载了重新安装一个这个插件试试。

网友A:
项目未正确设置

网友B:
打开MCC后,检查资源区是否列出了可用的外设、库和片外外设。如果没有列出任何内容,可能是因为设备未正确识别或MCC版本与设备不兼容。

网友C:
检查项目资源区是否已添加任何外设或库模块。如果未添加,可以通过双击设备资源区中的外设或库来将其添加到项目资源中。

网友D:
更新MPLAB X IDE和MCC插件至最新版本。

网友E:
如果MCC配置依赖于硬件连接(例如,某些外设配置需要硬件接口),请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F:
尝试清理MPLAB X IDE的缓存和临时文件。

网友G:
联系技术支持

楼主:
从GITHUB下载的官方的示例。可以正确编译,但是打开MCC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MCC配置依赖于硬件连接(例如,某些外设配置需要硬件接口),请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

Content Download Required
Some of the required content is not available locally. Following content will be downloaded:
To change content versions later, access the Content Manager from Device Resources.

Dependency/Compatibility calculation failed for some content. Please open the Content Manager after creating the configuration to resolve the issues.
还有启动MCC报错这个内容。

网友H:
因为MCC组件没下载全,所以加载不出来

网友I(2025-09-20):
MCC 配置为空可能是未正确加载芯片支持包,或 MCC 版本与芯片不兼容。先确认已安装对应芯片的 MCC 插件,在 MPLAB 中重新关联芯片型号。也可能是项目路径含特殊字符,或 MCC 组件损坏,可尝试重装 MCC、新建项目,或更新 MPLAB 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