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实现人脸识别

楼主(2024-07-23):
人脸识别是一种通过分析输入图像中的面部特征来识别和验证人脸身份的技术。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如安全门禁系统、人脸支付等。

在本文中,将介绍如何使用STM32微控制器实现基于人脸识别的系统。我们将使用OpenCV库进行图像处理和人脸检测,并将识别结果显示在连接到STM32的液晶显示屏上。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些硬件和软件。

硬件要求:

STM32微控制器,我们将使用STM32F4 Discovery板
摄像头模块,我们将使用OV7670
2.8英寸TFT LCD显示屏
杜邦线和面包板等连接线材
软件要求:

Keil MDK开发环境
STM32CubeMX工具
OpenCV库
USB虚拟串口驱动程序
一、环境搭建

安装Keil MDK开发环境 Keil MDK是一款常用的嵌入式开发工具,用于编写嵌入式软件。我们可以从Keil官网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Keil MDK。

安装STM32CubeMX工具 STM32CubeMX是一款用于配置和生成STM32系列微控制器初始化代码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搭建STM32开发环境。可以从ST官网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

配置STM32CubeMX 打开STM32CubeMX,选择正确的STM32型号(在我们的例子中是STM32F4 Discovery板)。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配置GPIO引脚的功能。我们将使用GPIOA和GPIOB控制摄像头和TFT LCD显示屏。

选择"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的GPIOA,将其配置为"GPIO_Output"。

选择"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的GPIOB,将其配置为"GPIO_Input"。

在"Peripherals"选项卡中,启用DCMI (Digital Camera Interface)和LTDC (LCD TFT Display Controller)外设。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配置DCMI和LTDC的一些参数,如分辨率、时钟频率等。这些参数将根据你的具体硬件设置而有所不同。

点击"Project"菜单,选择"Project Settings",在弹出窗口中选择"Toolchain / IDE"选项卡。然后选择"Copy project(s) into local folder"选项,并指定本地目录。

点击"Project"菜单,选择"Generate Code",然后点击"Open Project"按钮打开生成的Keil工程。

在Keil工程中,打开"main.c"文件。

二、编写人脸识别代码

在main函数中,我们将编写人脸识别的代码。

初始化摄像头和液晶显示屏
首先,我们需要初始化摄像头和液晶显示屏。

#include "dcmi.h"
#include "lcd.h"

void camera_init()
{
    // 初始化摄像头模块
    DCMI_Init();
}

void lcd_init()
{
    // 初始化液晶显示屏
    LCD_Init();
    LCD_Clear(BLACK);
}
获取摄像头图像
我们将使用摄像头模块获取图像,并将其存储到内存缓冲区中。

void get_image(uint8_t *image_buffer)
{
    // 读取摄像头图像
    DCMI_ReadImage(image_buffer);
}
图像处理和人脸检测
我们将使用OpenCV库进行图像处理和人脸检测。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define IMAGE_WIDTH 160
#define IMAGE_HEIGHT 120

cv::CascadeClassifier face_cascade;

void init_face_detection()
{
    // 加载人脸检测器
    face_cascade.load("haarcascade_frontalface_default.xml");
}

void detect_faces(uint8_t *image_buffer)
{
    // 将摄像头图像转换为OpenCV图像
    cv::Mat image(IMAGE_HEIGHT, IMAGE_WIDTH, CV_8UC1, image_buffer);

    // 图像灰度化
    cv::cvtColor(image, image, cv::COLOR_BGR2GRAY);

    // 直方图均衡化
    cv::equalizeHist(image, image);

    // 人脸检测
    std::vector<cv::Rect> faces;
    face_cascade.detectMultiScale(image, faces, 1.1, 2, 0 | cv::CASCADE_SCALE_IMAGE, cv::Size(30, 30));

    // 在图像上绘制检测到的人脸
    for (size_t i = 0; i < faces.size(); i++)
    {
        cv::rectangle(image, faces, cv::Scalar(255, 0, 0), 2);
    }

    // 将OpenCV图像转换为摄像头图像
    image.copyTo(cv::Mat(IMAGE_HEIGHT, IMAGE_WIDTH, CV_8UC1, image_buffer));
}

显示识别结果
最后,我们将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识别结果。

void display_image(uint8_t *image_buffer)
{
    // 将摄像头图像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
    LCD_DrawImage(0, 0, IMAGE_WIDTH, IMAGE_HEIGHT, image_buffer);
}

void display_faces_count(uint32_t faces_count)
{
    // 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检测到的人脸数量
    LCD_SetBackColor(BLACK);
    LCD_SetTextColor(GREEN);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5), (uint8_t*)"Faces: " + std::to_string(faces_count).c_str());
}
主函数
在主函数中,我们调用上述函数以实现完整的人脸识别系统。

int main()
{
    // 初始化摄像头和液晶显示屏
    camera_init();
    lcd_init();

    // 初始化人脸检测器
    init_face_detection();

    // 创建存储图像的缓冲区
    uint8_t image_buffer[IMAGE_WIDTH * IMAGE_HEIGHT];

    while (1)
    {
        // 获取摄像头图像
        get_image(image_buffer);

        // 进行图像处理和人脸检测
        detect_faces(image_buffer);

        // 显示识别结果
        display_image(image_buffer);

        // 获取检测到的人脸数量并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
        uint32_t faces_count = 0; // TODO: 获取检测到的人脸数量
        display_faces_count(faces_count);
    }
}

三、调试和测试

编译并下载代码到STM32F4 Discovery板上。连接摄像头和液晶显示屏。

在电脑上运行OpenCV的人脸识别代码,将检测到的人脸数量通过虚拟串口发送给STM32。

在STM32上,通过串口接收检测到的人脸数量,并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

此时,当有人出现在摄像头前时,液晶显示屏上将显示检测到的人脸数量。

四、总结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STM32实现基于人脸识别的系统。通过使用OpenCV库进行图像处理和人脸检测,我们可以在STM32上实时识别和显示摄像头图像中的人脸。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通过扩展硬件和软件功能来实现更复杂的人脸识别系统。例如,可以添加人脸数据库和身份验证功能,以实现更高级的安全门禁系统。

希望本文对你理解如何使用STM32实现人脸识别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5258012/article/details/140509192

网友A:
人脸识别很成熟的算法,用MCU还能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脸识别很成熟的算法,用MCU还能跑。

他这个不是在单片机上跑的,是在上位机上,识别完了再传给单片机

网友C:
单片机就只做了采集工作啊

网友D:
实现基于STM32微控制器的人脸识别系统涉及多个步骤,包括硬件连接、软件配置、图像采集、图像处理以及结果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