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MOS管线路代替二极管以降低压降,为什么这个电路不能用?

楼主(2024-07-23):
在5V/2A电源输入电路中, 用到了一个二极管做防反接保护功能, 但是二极管的压降有0.3V左右, 所以这里想用一个MOS管来替代二极管以降低压降, 为了尽量用最少的元器件来实现功能, 这里选用了SI2302这个MOS管,  原理图如下:
原理是: DC5V_IN没有接电时, SI2302的G极有R1下拉, 所以管子处于关闭状态, 当DC5V_IN接通5V电源时, 由D1将SI2302的G极拉高, 使得管子导通.
但实际测试时, DC5V_OUT的电压为4.3V左右, 所以可以判断出是SI2302没有打开,  这是为什么打不开呢?  欢迎各位大神帮忙从原理上分析下这线路使用不了的原因,  非常感谢!

楼主:


网友A:
NMOS呀喂,G要比S电压高才行,你看S极的电压多少?

@wuliangu :不试也知道,这电路的G极电压不会比S极高。这电路怎么来的?拍脑袋想出来的?百度?还是建议多百度吧。
S极我是做为输入来用的, 供的是5V, G极也直接和S极接在一起也试过, 都不行, 到时我再试下将G极另外加电源试下. 谢谢了!

网友B:
这个一般用专用的芯片或者pmos

网友C:
楼主万用表量一下GS电压是否高于2V即可知道原因。

网友:
试试用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用专用的芯片或者pmos

觉得PMOS线路元件多些, 所以没有首选.  你知道专用的芯片有哪些型号吗?

网友D:
1. NMOS 不可以  换PMOS  2.  D1 换成电阻

非常正确!用PMOS
同意

网友E:
nmos用在gnd那一侧。。。。。你现在放在高侧,应该用pmos。。。

网友F:
NMOS防反接应该这样

这种方法确实没想到,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NMOS防反接应该这样

对于5V供电,稳压二极管不需要

网友G:
10楼正解,接电源正端要用PMOS管;NMOS管只能用在电源负端(GND)。实际应用PMOS更好用,因为有些系统需要共地。

能避免不用PMOS就尽量不用PMOS,硅器件中电子迁移率远高于空穴,同规格N型性能总是优于P型或者价格更低。

网友H:
用连接器做防反,没压降

网友I:
看看NMOS的体二极管方向你就明白了,一接DC5V_IN就会正向导通输出正好成4.3V。

楼主:
前面用PMOS管在整块板子中测出有问题, 怕存在风险, 所以后面还是用二极管的了, 没有用到MOS管了.  DC5V必须与后面的要隔离, 因为DC5V这里有做插入检测, 还有一路USB5V供电, 所以要区分开.